电路板电源故障判断

楼主:
电路板出现故障时,一般电源出现故障的概率要大。

电源出现故障一个是IC坏了,另一个情况是电源的电容击穿,或电阻烧坏。

电路板电源端并联的电容一般数量较多,如果有电容烧坏会有变色或电解电容鼓包。有过热的电阻也会有变色,将变色的电容拆下来确认是否烧坏。

电路板上的IC是否电源端烧坏,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正电源或负电源端对地电阻在一百欧姆内一般是电源端故障了,可以是通电后此电源端的电压就可以确认。

电源端有故障的IC是否烧坏呢,一个通电后是不是发热烫手,或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IC的电源脚对地和对其他脚的电阻值有没有很小和短路,

如果是IC有烧坏,测量IC的脚间电阻值就会有断路或短路出现。

网友:
抱歉,作为一个初学者,没法给予你高质量的回复。感谢大佬的知识分享,只是我看不懂

网友:
这个检测方法应该是比较基础的,如果元器件外表没有明显异常。更多则是通过功能电路的测量来定位故障点

网友:
电路板的IC故障 一个IC本身就是坏了,另外是电源上的电路故障,

当IC本身没有问题,在电路板对IC各脚进行测量,大部分的测量值是好的,各脚间不会有短路的故障存在。

当IC本身有问题时,各脚间的阻值就变成很小短路或很大开路这样的故障存在。

网友:
电源的设计中,在实品的测试中损坏的,查错第一选项就是IC芯片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