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快充与慢充接口

楼主:
分别是👇

1.交流(慢充)充电接口(七孔)

2.直流(快充)充电接口(九孔)

一,充电流程

“慢充”,指交流慢充(单相220Vac,三相380Vac),顾名思义用的是交流充电桩,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使用过程中,把电网的交流电输入电动汽车的慢充口。交流充电桩只提供电力输出,不直接对电动车电池充电,需连接汽车内部的车载充电机,通过车载充电机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升压,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输入动力电池,完成充电。一般的车型需要6到8个小时才能将电池充满。

②“快充”,指直流快充,一般指大功率直流充电,用的是直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是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也是与交流电网连接,但与慢充不同的是,它先把电网的交流电在桩内就转化成直流电,再将直流电输送到电动汽车的快充口,电能直接进入车辆动力电池,可以在1个小时甚至更快时间内充电至80%。

二,针脚定义

1.快充接口

CC1,CC2是如何确认是否连接正常呢?

下面是CC1充电桩连接检测原理图

通过下面的图表可以知道,要判断连接是否正常,可以通过检测点的电压来确认,不同电压通过不同电阻分压获得

检测点1S开关

电压 枪头状态 枪头与座状态
       12V          断开          断开
        6V          闭合          断开
        6V          断开          结合
        4V          闭合          结合

然后是CC2车辆控制装置连接确认原理图

接通后,两电阻分压获得6V电压,否则获得12V电压

2.慢充接口

CC,CP是如何确认是否连接正常呢?

那就是“缆上控制盒”与“车辆控制装置”相互确认连接是否正确,首先“缆上控制盒”会通过CP检测点1与检测点4,检测电压是否为12V。如果没有连接好,检测点4就没有搭铁,就检测不出电压,如果连接好了,检测点4通过PE就与车辆搭铁相通了,这时电压就是12V,有12V电后“缆上控制盒”就会让S1与PWM接通,否则S1是与+12接通。接着,车辆控制装置会通过CC检测R3电阻来确认充电枪与车辆插座是否连接,如果未连接好,电阻为无穷大,否则有相应电阻值。在这里,车辆控制装置会设定车载充电机功率(一般都是厂家出厂默认设定好的):车载充电装置,通过CP的占空比信号,判断缆上控制盒的最大充电电流,同时车载充电装置,也会通过CC上的RC判断电缆额定容量。最后,车辆控制装置计算充电电缆额定容量与缆上控制盒的电流后,把车载充电机最大功率设为他们的最小值。

小贴士

1.充电时间

①正确把握充电时间。一般蓄电池充电时间在8-10小时,避免过度充电

②准备出行时要提前安排好途中充电,避免行驶中电量不足。

2.充电频率

平时行驶路程不多,建议每天都对车辆进行充电。这样使电池处于浅循环状态,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3.存放

存放时避免亏电。电池闲置不用时,应定期补充电,这样能较好地保持电池正常状态。平时不经常用车,也要启动车辆。

4.对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在使用交流慢速充电时,蓄电池的循环寿命通常可以达到3000次以上,而如果一直使用直流快速充电,蓄电池的循环寿命将会缩短到1000次左右,甚至更低。

网友:
来学习电动汽车快充、慢充的知识。

网友:
快充的正负极就比慢充的接触面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