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大佬。PADS LAYOUT软件BUG问题

楼主:
Window11系统,PADS VX2.3版本,

之前PADS软件是正常的,突然用不了鼠标的放大缩小功能,键盘快捷键也没用,并且pads里的功能键都进不去,比如点击pads页面显示颜色,自定义等所有选项,软件都没有反应,并且无法关闭pads软件,只能后台强制关闭。

大佬们,请帮帮孩子吧

网友A:
一个偏方,不一定行,可以试试

右键点击PADS的快捷方式或可执行文件,选择“属性”,然后在“兼容性”标签页中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选择一个较早版本的Windows(如Windows 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偏方,不一定行,可以试试 右键点击PADS的快捷方式或可执行文件,选择“属性”,然后在&l ...

试过,不行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偏方,不一定行,可以试试 右键点击PADS的快捷方式或可执行文件,选择“属性”,然后在&l ...

已经重装了,装了个VX2.6版本的,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嗯,遇到类似情况,只能:检查系统兼容性,重启软件与计算机,检查软件设置与配置,更新或重新安装软件,检查硬件与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