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在ch32v003上跑Linux的开源项目,有实际应用价值吗?

楼主:
项目使用了沁恒的RISC-V、主频48MHz的CH32V003 运行 Linux操作系统。启动时间约5分钟,不知道此项目是否有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欢迎跟帖讨论~

它通过使用一个 8MB 的 SPI PSRAM 芯片和一个 RISC-V 模拟器(

)来实现这一点,之所以需要模拟器,因为 PSRAM 不能映射到微控制器的地址空间。Linux 内核和 rootfs 在引导时从 SD 卡加载到 PSRAM 中,FAT 文件系统访问由 Petit FatFs 库提供。Petit FatFs 是 FatFs 模块的一个子集,用于微型 8 位微控制器:

  • 极小的内存消耗(44 字节工作区 + 特定堆栈)。

  • 代码量极小(2K-4K 字节)。

  • FAT12、FAT16 和 FAT32。

  • 单卷和单文件。

  • 流文件读取。

  • 带某些限制的文件写入功能。

项目资料(原理图和源码等)

如何使用

该项目使用 ch32v003fun SDK,该 SDK 必须位于克隆此存储库的同一文件夹中。

PSRAM 和 SD 卡连接到 CH32V003 的硬件 SPI 接口。可以在 thing_config.h 文件中设置芯片选择引脚。可以通过 UART 引脚访问控制台。包含 Linux 映像文件的 SD 卡必须格式化为 FAT32 或 FAT16,并且文件必须放在根目录中。

可以在硬件文件夹中找到建议的原理图和相应的单层 PCB 设计(这是一个 KiCad 7 项目)。

启动时间约为 5 分钟。Linux 映像在 /root/ 文件夹中包含 coremark 基准。

构建 Linux 映像
如果您希望构建自己的 Linux 映像,可以通过运行 make linux 来实现。生成的映像将位于 linux/buildroot/output/images/。

网友A: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只要5毛钱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只要5毛钱

去掉价值啦,这个价格有点拿不准了

网友:
启动时间5分钟,基本上不会被接受。做的运动控制器,从控制器上电启动到加载ethercat和runtime结束(触摸屏上显示控制器启动完成,应用程序开始运行)四十几秒都觉得时间太长。

网友:
单片机跑Linux还是没什么意义,只能说移植的不错~

网友:
48Mhz,这跑起来有点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