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恢复保险使用问题

楼主:
如下图

自恢复保险工作电流小于10mA时,不会进行保护,25℃时,超过30mA就会熔断。
问题:
1.以上理解正确吗?
2.自恢复保险电流超过30mA,时间超过所需时间,阻值是无穷大吗?
3.自恢复保险没有焊接前确实是15Ω左右,但是用烙铁焊接后,就会达到85Ω左右,不管你不通电放几天,这个是有问题吧?总不能说保护一次,后面性能就彻底不行了。
4.运放输出接这个自恢复保险,保险后面钳位电路,已知运放可以输出35mA电流,实测运放输出 、钳位电路上的电压 都是方波,自恢复保险上电压为3V,因为信号是正弦,这个 电流即使 超过30mA,保护时间也不够,这时自恢复保险究竟什么状态?感觉就是个85Ω电阻。
5.运放输出接自恢复保险,再进钳位电路,进行输出超范围保护(不是为了保护运放,这个输出可以饱和,目的是为了保护后级的ADC芯片),这个“性能”是一次性的?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既然号称“自恢复”,就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楼主所说“自恢复保险没有焊接前确实是15Ω左右,但是用烙铁焊接后,就会达到85Ω左右,不管你不通电放几天,这个是有问题吧?”当然是问题。估计这个自恢复保险丝是劣质产品,根本就不能使用。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实际上是个具有非常大正温度系数的电阻,常温下电阻值较小,温度达到某值后电阻值急速变大。所以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后电流并未完全中断,而是保持一个较小的电流,此电流使自恢复保险丝温度保持在动作温度以上。电路中电流完全切断后,自恢复保险丝温度降低到常温,电阻值恢复到原来的较小数值,重新起保护作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是温度敏感元件,其响应具有较大的时间滞后性,一般用于电源电路的过流、短路保护,不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电子电路保护,可考虑”齐纳二极管/TVS管+电阻“组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既然号称“自恢复”,就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楼主所说“自恢复保险没有焊接 ...

版主,除了这个规格的,其它品牌、保持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也存在焊接前后阻值完全不一样问题,是不是并不是质量问题,有可能是特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是温度敏感元件,其响应具有较大的时间滞后性,一般用于电源电路的过流、短路保护,不适用于需要 ...

这个电阻+TVS/ZENER的方式在ADC驱动上有点问题,电阻取的小了限流限不住,取的大了,与ADC输入阻抗形成分压,影响精度。

采用自恢复保险,想的是没问题时,自恢复保险阻值小,有问题时,可以保护下。

另外我这个应用比较特殊,是一个输入口的信号跨度范围太大,做了不同的几个增益,小增益对应大输入,这个时候小输入大增益的 通道必定输出饱和,靠运放输出饱和限制的话,运放会发热,所以有了这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除了这个规格的,其它品牌、保持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也存在焊接前后阻值完全不 ...

【其它品牌、保持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也存在焊接前后阻值完全不一样问题,是不是并不是质量问题,有可能是特性吗?】

我认为不可能是特性。

确实是“其它品牌”么?

你看看这些焊接前后阻值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同一厂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品牌、保持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也存在焊接前后阻值完全不一样问题,是不是并不 ...

版主在线啊 ,这个我再核对下,找没用的焊接上去,品牌只能看颜色,经常只规定参数,不规定厂家。

网友:
2当自恢复保险丝的电流超过其跳闸电流并持续足够时间后,它会转变为高阻状态,但阻值并非无穷大,而是取决于保险丝的材料和设计。

网友:
3可能是由于焊接过程中的高温对保险丝内部材料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或者焊接过程中引入了额外的电阻。

网友D:
根据我们使用经验,自恢复焊接时间和温度很重要,即使经过焊接训练的技术人员,有很难保证不在焊接时“损坏”!我们总结原则:

1. 焊接时间在3秒以内

2.焊完单边焊点不能立即焊接零一个焊点,否则“85欧姆”!焊完一个点后应焊接别的,等此点充分冷却后在焊接另一个点。

3.手工焊接不要看或歪斜不要马上纠正,等完全冷却后再纠正。

4.不要认为一个板子上好的保险你就可以卸下来用,大概率会“85欧姆”!

------------------------------------------------------------------------------------------------

可怜的自恢复,最好采用机器焊接,并保证快速冷却措施,否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们使用经验,自恢复焊接时间和温度很重要,即使经过焊接训练的技术人员,有很难保证不在焊接时&ldquo ...

以前觉得这个挺简单的,就个开关器件,在RS485上用,也没实际测试过,只是感觉有效,RS485驱动芯片算坏变少。这次实打实用了次,坑真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它品牌、保持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一样的自恢复保险,也存在焊接前后阻值完全不一样问题,是不是并不 ...

您好,想问一下,有些LDO或者DCDC没有短路保护,只有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器件能增强保护能力呢?就是担心有些客户不小心短接了3.3V和GND,烧坏DCDC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想问一下,有些LDO或者DCDC没有短路保护,只有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器件能增强保护能力呢? ...

【有些LDO或者DCDC没有短路保护,只有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器件能增强保护能力呢?】

有过流保护的,输出端短路时也可以保护电源吧?短路无非是极端的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LDO或者DCDC没有短路保护,只有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器件能增强保护能力呢?】 有过流保 ...

也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们使用经验,自恢复焊接时间和温度很重要,即使经过焊接训练的技术人员,有很难保证不在焊接时&ldquo ...

测试了一下,1210封装的自恢复,未焊接前,电阻就6R,外协过回流焊后,20.4R,测了一个板子上的8个很一致。

我给JK的厂家打电话,对方的技术说你这个阻值在焊接前后变化这么大,应该是焊接坏了。0603封装的手工烙铁焊接技术要求高。

网友:
我们很多产品都用这个保险,所以都是绝对高手手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想问一下,有些LDO或者DCDC没有短路保护,只有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器件能增强保护能力呢? ...

电源芯片的输出短路保护和输出过流保护的触发保护机制是一样的

网友:
正在学电子电路设计制作,正缺资料,感谢您无私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