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的驱动开通下波形是怎么样的?

楼主:
同步整流利用MOS管或者IGBT的低导通损耗特性,再外加电压趋向于导通时,也就是外加电压和续流二极管的导通方向一致时,驱动MOS管或IGBT导通;有两个问题:

1、作为整流时,在正弦输入三相电源的正半周期内,从峰值向两侧展开角度,最大120度、最小60度作为整流导通角度,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角度而不是全角度180度开通整流?

2、当有能量需要回馈时,应该也是检测母线电压,母线电压高于一定值回馈功能使能,那么回馈就应该是输入正弦波的负半周期居中一段作为回馈的角度吧?

网友:
1. 同步整流中的导通角度设置

在三相电源的正弦输入下,同步整流之所以不采用全角度(180度)开通整流,而是选择在一个较窄的角度范围内(最大120度、最小60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

  • 效率与损耗‌: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每个MOSFET或IGBT都在全角度内导通,虽然可以实现完全的整流,但会增加开关器件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通过限制导通角度,可以在保证足够整流效果的同时,减少这些损耗,提高整体效率。
  • 波形质量‌:在特定的导通角度下,通过调整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更好地控制输出电压的波形,减少谐波含量,提高电能质量。
  • 防止反向电流‌:在某些情况下,全角度开通可能会导致反向电流的产生,这不仅会浪费能量,还可能对电路中的其他元件造成损害。通过限制导通角度,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2. 能量回馈时的角度选择

当系统中有能量需要回馈时,确实需要检测母线电压,并在其高于一定值时启动回馈功能。关于回馈的角度选择,您提到的“输入正弦波的负半周期居中一段作为回馈的角度”是一个合理的思路,但具体实现时还需考虑以下因素:

  • 回馈效率‌:选择回馈角度时应尽量使回馈的能量最大化,同时减少回馈过程中的损耗。这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拓扑和控制策略来确定最佳的回馈角度范围。
  • 电网兼容性‌:回馈的电能需要能够安全、稳定地并入电网,因此需要确保回馈的波形质量良好,不会对电网造成不良影响。
  • 保护机制‌:在回馈过程中,应设置相应的保护机制以防止过压、过流等异常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