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CC是几V

楼主:
先上图

请问高手,TVCC是几V呢?是不是接近5V?

我身边没有万用表、示波器。谢谢!

网友A:
图中有两个信号,一个是5V_ON_OFF,另一个是3.3V_ON_OFF。5V_ON_OFF信号控制Q2“开”或者“关”。当Q2“开”时,TVCC很接近5V。当Q2“关”时,如果3.3V_ON_OFF为高,TVCC接近3V,如果3.3V_ON_OFF为低,TVCC接近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两个信号,一个是5V_ON_OFF,另一个是3.3V_ON_OFF。5V_ON_OFF信号控制Q2“开”或者“ ...

网友:
当5V_ON拉低,PMOS Q2导通,TVCC是5V (假设忽略PMOS导通阻抗和压降)

网友:
当5V_ON抬高,3.3V_ON 抬高,LDO使能,TVCC是3.3V (LDO是3.3V固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