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RA8889在emWin平台开发注射泵显示系统

楼主:
目录

摘要 2

  1. 注射泵产品特点
  2. 系统总计设计
  3. emWin与LCD控制芯片搭配简介
    3.1具体实现原理
  4. 系统硬件设计
    4.1 STM32F103外围电路
    4.2 RA8889的外围电路
    4.3 LCD液晶屏外围电路
  5. 附录:注射泵显示部分产品图

引言

本设计采用ST公司的STM32F103作为主控,液晶屏显示控制采用瑞佑科技公司的最新产品RA8889,本文主要介绍注射泵显示控制部分,最关键部分在于:RA8889液晶屏控制显示IC,对市场上主流的7寸、8.8寸长条形液晶屏而设计的医疗设备注射泵控制显示界面,该芯片内置 Media decoder unit (多媒体解码单元),JPEG/ BMP解码,支持PNG显示,内置128Mbit SDRAM,最大分辨率可支持 1366*2048 @24bpp 。使用该方案设计,研发简单,成本低,功能强大等优点,属于工业级别芯片,工作温度:-40~85°C。

1. 注射泵产品特点

1. 简单明了的扁平化菜单设计,一页包含常用参数,人机交互更高效。
2. 集临床、医疗常用输液功能于一身,同时支持输血、输液、输营养,方便简洁实用。
3. 搭载的药物颜色进行了分类处理,高清显示药物颜色,直观易读。
4. 可定制的药物输注参数,一键选择药物并自动填充输液参数,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5. 流速可设定。
6. 程控式注射泵可自由设定2个或10个注射器的流速,可分别设定不同的流量。
7. 带有电压电流信号输出,带有RS232接口,可连接打印机和电脑,可连接时间控制器。
8. 注射泵可以选择双向运行,既可以单方向的注射液体,也可以回收注射液以达到混合作用。

2. 系统总计设计

STM32F103作为主控,通过并口通讯(FSMC)控制RA8889,主控端负责给液晶屏控制芯片RA8889下指令,显示部分的数据处理由RA8889处理,如下图:

注射泵显示控制界面需要更新一张图片,只需主控向RA8889下达更新界面指令,显示操作的数据由RA8889处理: RA8889 读取挂在RA8889上的FLASH里面的图片或者视频,读取后写入到显存上,即可显示到汽车上的液晶屏上。除此之外,还可以在emWin平台上实现,原理:主控端通过对RA8889的RAM写入GUI的内容,即可实现GUI的界面逻辑菜单。该方案的优点在于,不需要自行编写菜单逻辑,显示控制的逻辑可在GUI开发的模拟器上实现,移植到主控中跑emWin即可,实现了开发简单,时效快等。

3. emWin与LCD控制芯片搭配简介

为了更好能实现显示控制芯片的功能,提高实现显示效率,已在emWin平台上加入了以下的功能:如多缓存的应用(内置有128Mbit SDRAM),画几何图形引擎,2D图形加速引擎(BTE),画中画(PIP 实现弹窗利器)、显示图片(BMP、JPEG),视频播放等等功能。

3.1具体实现原理

利用RA8889内建DRAM与BTE功能取代emWin Memory Device功能,实现更新界面时不闪屏的弊端;RA8889内建 128Mbit DRAM ,分配内存给emWin在RA8889的显存上操作,即可实现:缓存1用于液晶屏的显示(即显示区)、缓存2 用于emWin的读写操作内存、另外可分配缓存3、缓存4…等等,比如缓存3可用于显示挂在RA8889上的Flash的图片,当需要显示时,即可用BTE的复制粘贴到显示区显示,比如缓存4用作视频的缓存纽带,可完美实现emWin窗口+视频播放的搭配,实现的代码示例:
void LCD_RA8889_Write_Layer(unsigned long Layer)
Canvas_Image_Start_address(Layer); //在指定图层写入数据
IDEC_Destination_Start_Address(Layer);//在指定图层写入FLASH中的JPG图片
Goto_Pixel_XY(0,0);
}
void copyLayer_BufferData_ToLayer1_DisplayArea(unsigned long Layer) {};
//把指定图层数据搬移到显示图层

实现原理框架如下图:

4. 系统硬件设计

4.1 STM32F103外围电路

4.2 RA8889的外围电路

电路比较简单,只需搭配晶振电路以及电容电阻即可;RA8889的外围电路摘要如下图:

4.3 LCD液晶屏外围电路

本设计采用的是7寸280*1424长条形的屏,屏采用的是标准的40Pin接口,屏尺寸规格如下:

具体电路接口示例:

液晶屏的背光采用MP3202升压IC,背光亮度调节采用RA8889的PWM功能,可以实现256级亮度调节。
整体来说,LCD液晶屏注射泵这部分的电路比较简单,开发起来可大大减少研发的时间。硬件部分先介绍到这里,预知软件部分,敬请期待下一篇:基于STM32F103 + RA8889 + 7寸屏 的软件代码。
注射泵的展示效果图以及视频效果。

5. 附录:注射泵显示部分产品图

网友A:
这屏看着比7寸屏小不少啊,32驱动7寸屏有点拉不动啊

网友:
很好的产品,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看着比7寸屏小不少啊,32驱动7寸屏有点拉不动啊

应该是加了TFT的控制芯片,简称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