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GUTOR 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
如何启动GUTOR 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
启动GUTOR UPS不间断电源的一般步骤如下:

  1. 将储能电池开关、自动旁路开关、输出开关依次置于“ON”位置。
  2. 按UPS不间断电源启动面板“开”键,系统徐徐启动,延时1分钟后转为逆变供电。
  3. 空载运行约10分钟后,按负载功率由大到小的顺序启动负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