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电动转矩和制动转矩是如何控制三相逆变桥使其输出的?

楼主:
逆变器矢量控制下有一个电动转矩和制动转矩参数,电动转矩控制电机启动时的力矩,电动转矩越大启动瞬间输出电流越大,如果电动转矩很小的话电机难以启动;制动转矩控制电机停止时的回馈电流大小,一般在默认参数下制动转矩为160%,这个参数下如果电机快速停机时母线电压会升高触发过压,但是如果把这个参数改为零电机就会自由停机;

请问这个制动转矩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及两者之间的相位关系,才会让母线电压升高?以及为什么设置为零的时候,就没有回馈能量升高母线电压?

网友:
当制动转矩设置为零时,意味着在电机减速或停止过程中,逆变器不对电机施加任何制动力矩。此时,电机将处于自由停机状态,即电机内部的转子将依靠惯性继续旋转并逐渐减速至停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电机仍然会产生一定的电磁能量,但由于没有制动转矩的作用,这部分能量相对较小,且无法通过逆变器的回馈功能被有效回收。因此,母线电压不会因回馈能量而显著升高。

网友A:
作为一个整天研究逆变器的工科技术人,哪有那么难易理解啊

把电动转矩想象为电动机模式

制动转矩想象为发电机模式

照着这个思路理解

网友:
想象一下,

如果制动转矩设置得较高,比如160%,逆变器会把回馈的能量“吃掉”或者回馈到电网的
但,当回馈能量太多,逆变器处理不过来时,母线电压就会升高,此时,不用担心,会过压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整天研究逆变器的工科技术人,哪有那么难易理解啊 把电动转矩想象为电动机模式 制动转矩想象 ...

自己一个人每天有点乱想,制动转矩究竟是怎么控制的然后就能发电了?是和电动控制的开关顺序互补吗?

网友:
制动转矩的大小可以通过调整电机的电流来控制。
一般改变电机内部的磁场强度来实现的。

在智能控制系统的,还会根据速度、负载,电池的状态等参数动态调整制动转矩。属于数字编程控制需要算法。

网友:
在电动控制中,驱动和发电的开关顺序确实是互补的
制动转矩的控制可能相对独立,与电动控制的开关顺序关系不大
制动转矩有时是存在某种这种互补关系,是为了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
母线电压升高的原理跟boost电路一样,画一下三相全桥拓扑结构电路,再画出boost电路就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