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动手做了个AD/DC实物验证,芯片是EG1120,但是无法实现稳压输出

楼主:
  自己验证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和Cs脚电压,电压会一直往上加,接负载仪,测得电路中没有电流

网友A:
接个假负载呢,比如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假负载呢,比如1K电阻

我接负载仪,恒定1K-4K电阻都试过,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
这种3个脚的咋感觉不靠谱,非隔离的还是用[LNK306],这个比较靠谱,毕竟是大厂家的.

网友:
你得测试C2两端电压是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