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Python控制Spice的库

楼主:
qspice · PyPI

Spice仿真时候通常可以使用.param和.step扫描,在配和上python这个就有点6了,可以使用Python修改一下网表,添加或者删除某些东西看看区别

还可以自定义器件的参数做扫描,要注意别把硬盘搞爆了,复杂的电路多次仿真产生的文件可能很多很大

网友A:
仿真软件还能配合Python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还能配合Python使用?

可以,可以多个参数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还能配合Python使用?

excel都集成python了

网友:
暂无兴趣。。。。。谢谢许总鼎力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xcel都集成python了

excel集成Python我倒是知道,现在好多软件都有脚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cel集成Python我倒是知道,现在好多软件都有脚本。

py现在确实太tm通用了,简单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y现在确实太tm通用了,简单好用

玩AI必须得会Pyth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AI必须得会Python~

Python现在在我的印象里都是我娃这个年纪玩的。周边好多小学低阶在玩python的,幼儿园玩scratch,小学低阶玩python,四年级上C++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现在在我的印象里都是我娃这个年纪玩的。周边好多小学低阶在玩python的,幼儿园玩scratch,小学低 ...

因为python入门是真的很快,语法也简单。那会学了两周,基本上就能上手写一些脚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AI必须得会Python~

很多年前学py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它能发展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现在在我的印象里都是我娃这个年纪玩的。周边好多小学低阶在玩python的,幼儿园玩scratch,小学低 ...

要不要这么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学py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它能发展成这样。。。

是的,目前很多AI开源项目都是Python,我觉得主要是数据处理和可移植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现在确实太tm通用了,简单好用

就是-现在我好多工作都是和python结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目前很多AI开源项目都是Python,我觉得主要是数据处理和可移植性好。

主要是代码简短不用自己实现很多东西可以替代的库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现在在我的印象里都是我娃这个年纪玩的。周边好多小学低阶在玩python的,幼儿园玩scratch,小学低 ...

我老板的娃4年级指针都会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学py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它能发展成这样。。。

哦???好奇呀,很多年前,python是啥样子?

freeBSD上应该也有的,对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