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30嵌入式AI开发板测评】+Python编程测试篇

楼主:
K230开发板所使用的编程语言为Python,它的使用方式有些像Arduino IDE,所用的编程语句十分高效,并以一种解释性的方式运行。

此外,Python也成为一种较为类型的开发工具,在以往的大学计算机等级考试中多是办公软件、C语言及数据库等内容,现在Python也作为一种开发工具纳入其中。

对于K230开发板来说,它是通过CanMV IDE向开发板发送指令来运行程序的。一旦断电,程序将会失去而无法在加点后继续运行。这与通常的开发板在下载程序后,可以持久保存运行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也就是说,在无CanMV IDE的控制下,它是难以自主运行的。

为了熟悉Python的编程方式,可通过对例程的学习来进行。

以例程led.py为例,其作用只是以GPIO口来点亮开发板上的LED,可在其基础上来实现LED灯的闪烁效果。

闪烁效果的程序为: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导入Pin模块
from machine import FPIOA
import time

#将GPIO52配置为普通GPIO
fpioa = FPIOA()
fpioa.set_function(52,FPIOA.GPIO52)

LED=Pin(52,Pin.OUT) #构建led对象,GPIO52,输出
LED.value(1) #点亮LED,也可以使用led.on()

while True:
   LED.value(1)
   time.sleep_ms(500)
   LED.value(0)
   time.sleep_ms(500)

图1  LED电路

由LED的电路图可知,该LED是由GPIO52来控制的,为此需要导入Pin模块,并将该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当向该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时,即可控制LED的亮灭。

此外。为了产生延时效果,还需导入time模块,这样在延时函数time.sleep_ms()的作用下即可实现LED灯的闪烁效果。

此外,通过扩展接口的使用还可以控制外挂的LED模块,扩展接口的引脚排列如图2所示。

图2 扩展接口排列

这里与外挂LED模块连接的引脚为IO2,相应的引脚配置程序为:

将GPIO2配置为普通GPIO

fpioa = FPIOA()

fpioa.set_function(2,FPIOA.GPIO2)

LED=Pin(2,Pin.OUT) #构建led对象,GPIO2,输出

这样在运行程序后,就看观察到预期的效果,见图3和图4所示。

图3 熄灭状态

图4 点亮状态

在K230开发板上还配置了供用户使用的按键,所使用的引脚为GPIO21,见图5所示。

将引脚GPIO21设置为上拉输入工作模式的程序为:

fpioa = FPIOA()
fpioa.set_function(21,FPIOA.GPIO21)
KEY=Pin(21,Pin.IN,Pin.PULL_UP) #构建KEY对象

配合LED的使用,实现按键控制LED状态切换的程序为:

while True:

    if KEY.value()==0:   #按键被按下
        time.sleep_ms(10) #消除抖动
        if KEY.value()==0: #确认按键被按下

            state=not state  #使用not语句而非~语句
            LED.value(state) #LED状态翻转
            print('KEY')

            while not KEY.value():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pass

经运行程序测试,每触动一次按键即可改变一次LED的状态。

图6 点亮LED效果

这样就以Python编程的方式实现了对GPIO可的使用,也为还需的自主编程和外设的功能扩展做好了准备。

网友A:
使用方式有些像Arduino IDE,编译应该比Arduino高效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方式有些像Arduino IDE,编译应该比Arduino高效的多吧

在响应速度上的确感到要快很多

网友B:
python看来是把arduino那个干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ython看来是把arduino那个干的差不多了

只是基于python的IDE工具缺少像Arduino IDE那样来支持多种类型的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基于python的IDE工具缺少像Arduino IDE那样来支持多种类型的开发板

前段时间入手了个rasppi,有个IDE弄python的,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入手了个rasppi,有个IDE弄python的,蛮方便的

好,回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