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Harmony系统修改屏幕旋转方法

楼主:
本次使用的是触觉智能的Purple Pi OH鸿蒙开源主板,搭载了瑞芯微RK3566芯片,类树莓派设计,是Laval官方社区主荐的一款鸿蒙开发主板。

1、源码下载

首先进入触觉智能官网下载源码SDK:

http://www.industio.cn/product-item-37.html

2、修改文件

文件路径

/vendor/industio/purple_pi_oh/window_config/display_manager_config.xml

<waterfallAreaCompressionSizeWhenHorzontal>0</waterfallAreaCompressionSizeWhenHorzontal>

    <!-- Indicates orientation of the built-in screen -->
    <!-- 0: Orientation::UNSPECIFIED -->
    <!-- 1: Orientation::VERTICAL         2: Orientation::HORIZONTAL-->
    <!-- 3: Orientation::REVERSE_VERTICAL 4: Orientation::REVERSE_HORIZONTAL -->
    <buildInDefaultOrientation>2</buildInDefaultOrientation>
修改buildInDefaultOrientation参数值为:2

UNSPECIFIED:未定义,由系统判断
VERTICAL:竖屏显示
HORIZONTAL:横屏显示
REVERSE_VERTICAL:反向竖屏显示
REVERSE_HORIZONTAL:反向横屏显示

3、编译方式修改

将修改好的文档保存退出,修改文件后重新编译,编译命令如下:

./build.sh --product-name purple_pi_oh --ccache --no-prebuilt-sdk
即可实现屏幕旋转,结果如下图所示:

4、散包烧录

将编译好的源码通过散包烧录,方法如下:

右键选择导入配置,如下图所示:

选择config.cfg文件,如下图所示:

反向竖屏显示导入配置成功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依次选择对应的镜像即可,如下图所示:

最后点击执行,如下图所示:

5、方法二推送文件方式修改

将修改好的文件推送到开发板系统中也可以实现屏幕的旋转功能,命令如下:

#挂载⽂件系统,将设备改为可读可写
hdc shell mount -o remount,rw /
#xxx为本地的display_manager_config.xml
hdc file send xxx /system/etc/window/resources/
#重启设备
hdc shell re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