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测评】二、卡的死死的BLE初始化

楼主:
本文目的:打开WB0系列广播,过程比较曲折,新品还是要等一等啊。以下是相关流程
一 失败的尝试
想要打开蓝牙功能,发现BLE的组件是灰色的无法打开,提示要使能“RADIO”,于是开始一步一步的倒推。
打开RADIO的条件是
RADIO TIMER
点击同意之后就可以,自动调整时钟了
打开RADIO功能
BLE组件提示要打开安全相关配置
按照提示打开安全相关功能
注意上图RADIO 处是有警告的,我关闭uart1后在,关闭RADIO 在打开RADIO ,再去打开uart1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打开BLE 配置为,从机
打开广播
映射串口,作为蓝牙协议栈的调试接口。
生成代码后,无论怎么调整都是编译错误,
而且都是涉及.S的错误,无法排查
对照着例程对比Cube MX的配置,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我对比到的、看得到的),还是始终编译不通过,非常难搞,懵逼。
而且WB0系列太新的,没有文档参考,不止从何下手。
卡了一个多星期后,突然想到更新以下Cube MX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打开之前的工程,再次生成代码。下图是Cube MX不同时,提示的要不要同步Cube MX相关信息
测试发现,由旧版本的工程再次生成的代码还是编译不过。尝试多次后从开工程,从头在配置一遍,终于!!!编译通过了!!
二 再次出发
6.12.1版本Cube MX 再次配置,以下仅贴图,不添加文字,想看文字看第一节。
三 实验
终于编译成功了
参考例程添加使能广播相关代码,还是无法开启广播,甚至不会正常打印LOG

甚至仿真都没办法运行,所以打算先用例程改蓝牙相关代码,往后走吧。

网友:
最后的GIF时可以播放的,不知道为什么显示黑色,但是鼠标点击后就可以正常播放。

网友:
各位大佬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步骤请指出,感谢!

网友A:
应该搞一个相关的使用文件,比如先初始化什么,在配置什么的,这个感觉ST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搞一个相关的使用文件,比如先初始化什么,在配置什么的,这个感觉ST应该有

有,第一次尝试后就找到了文档,照着做了,文档名“How to build a Bluetooth® Low Energy application with STM32WB0 MCUs”

链接:

https://www.st.com.cn/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application_note/group2/cd/20/91/44/a3/8a/47/34/DM00988117/files/DM00988117.pdf/jcr:content/translations/en.DM00988117.pdf

网友B:
时钟不对,应该像上面这样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不对,应该像上面这样配

可是例程里不是这么配置的,而且我配置之后

  还是不行,连LOG都没有

网友:
1、printf需要重定向

2、app_ble.c中540行左右可能需要自己加一下(好像已经加了):

/* USER CODE BEGIN APP_BLE_Init_4 */
    APP_BLE_Procedure_Gap_Peripheral(PROC_GAP_PERIPH_ADVERTISE_START_FAST);
  /* USER CODE END APP_BLE_Init_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