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铅电池要怎么充电才能获得最长的使用寿命

楼主:
我最近买了一辆2轮电瓶车,用来方便从地铁站和公司之间来回的,每天来回总共4~5公里。现在是习惯在剩余电量75%的时候就充电,不知道这样对电池寿命好不好

网友:
一般要剩两格电的时候充电

网友:
我是20%以上才充,但是问过卖车的,他说这玩意就和手机充电差不多,没电就充,不用太在乎,最多3年就得换

网友:
一般来说,建议电池电量剩余20%-30%时开始充电,这样可以避免电池长期处于高电量状态,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不必太在意。电池本身也是消耗品。

差不多更换就是了

网友:
这个我绝对上述一些说法可能没有科学依据,随心所欲吧,哪里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
两轮的,也有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区别,铅酸电池寿命没有锂电池时间长,但是价格低,回收价值大(即使不能用了),体积重,锂电池循环寿命长,重量轻,价格高,回收价值不大

网友:
随心就好,不要管,想充就充,不管怎么用一般过了3年就要换新电瓶.长期不用的话定期要充电就行.

网友:
我也买过一辆,店家说过不要把电消耗到很低才充,一般20-30%就充了

网友:
第一个电瓶经常剩5%以下充电,感觉确实寿命比较短,第二个电瓶一般在20%左右去充电,寿命有所延长。

网友:
楼主的这个做法非常对,电池只要放电,都会在极板上生成硫酸铅,电池放电越多,硫酸铅也就越多,硫酸铅是电的不良导体,太大太多的硫酸铅,并不一定在充电的时候都被转换掉,时间长了,极板会出现轻微或者中等程度的硫化,会影响电池容量和寿命。如果是电池放完电没有及时充电,硫化程度会更高,电池很快就报废了,所以铅酸电池最好能做到随用随充。

网友:
按照你的日常,建议2-3次使用再充电,否则形象寿命。

只要剩余电量不小于10%就不算过放电。基本不影响寿命。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要过放就行,现在充电器应该有防止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