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楼主:
1、传感器只有两条线,一条电源线,一条写程序的线,不知道电脑通过哪条线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到底是环境搭建的原因还是缺少必要硬件的原因。

2、设置两个虚拟端口,没有com3端口。

3、尝试了很多方法,换了好几台电脑仍无法解决问题,不敢设置BIOS,怕电脑变砖头。

4、更新了ch340驱动,安装了cp210x驱动,电脑不显示。

求大佬们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
电源不可能只有一根线,有来有回。数据线可以与电源低端做参考,一根可以。传感器并不一定是你说的串口,也可能单总线。所以你那里看不到。

网友:
确保传感器已正确连接到电脑,并且电脑端有相应的接口或适配器来读取这条数据线。同时,需要安装传感器所需的驱动程序和必要的软件环境。

网友:
如果是可以通信接口,就算没有驱动,插入USB得适合硬件管理也会自动刷新一下得。

网友:
你的传感器什么型号,也许有其它办法可以帮你?!

网友:
找一个USB转UART的模块,连接到右下那个白色的J2,
USB接口那边有个U3没有焊接,可能是USB转UART接口的芯片

网友:
还是驱动程序不对的问题

完全卸载旧驱动,在安装新驱动之前

网友:
先排除硬件问题吧,如果有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可以发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