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测量小信号时高倍率探头比低倍率探头引入的噪声更大是什么原理?

楼主:
前两张是用X100档位测量的,第三张是X1000档位测量的,明显X1000档引入的噪声比X100档引入的噪声更大,也越难确定高低电平的幅值和位置

网友:
收集的资料很全面,值得学习学习,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高倍探头内部有放大器来补偿信号的衰减,还有高倍探头由于其内部结构更复杂,其输入电容和电感可能更大。都会有噪声。

网友:
简单理解是信号衰减后再放大引入了干扰导致噪声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