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GUTOR 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2024-09-25):
如何关闭GUTOR UPS不间断电源?
如何关闭GUTOR 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
闭
GUTOR
UPS不间断电源的一般步骤如下:
先将电脑或其他负载设备关闭,让UPS不间断电源空载运行10分钟,待机内热量排出。
按UPS不间断电源面板“关”键,关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