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创做SMT有坑吗?

楼主:
最近要做一批板子,因为立创商城配货速度挺快的,想直接在立创做板立创贴。之前没在立创贴过,这次板子有些复杂,有FPGA有模拟一大堆器件成本有些高,在立创贴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经常在他家下SMT订单的大佬分享一些避坑经验?

网友A:
比本地的价格贵好像不是坑吧

网友:
在订单提交前,与立创商城的客服或销售人员保持充分沟通,了解清楚各项服务细节和潜在风险

网友:
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网友B:
没用过,太贵了,自己手焊基本上就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本地的价格贵好像不是坑吧

贵点没事,现在是比较着急想尽快做出来。

网友:
都说贵,真有那么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太贵了,自己手焊基本上就能解决

平时都能自己弄,这次BGA比较多,没有手焊的经验。

网友:
复杂的没贴过,只贴过一些LQFP144的MCU 普通的阻容啥的,没发现啥问题,价格不便宜,贴出来没啥问题。FPGA的BGA封装理论上也没啥问题吧,现在有些CSP封装球的间距特别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时都能自己弄,这次BGA比较多,没有手焊的经验。

那就BGA让他贴,其他都不贴,回来自己焊,动不动就好几百

网友D:
复杂的没贴过,应急的时候试过,比平时合作的厂家贵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贵点没事,现在是比较着急想尽快做出来。

贴的质量肯定没问题,贴过几次,

不知道用的什么玩意的锡膏,锡膏里含有什么胶,维修想拆掉某个芯片、器件的比较难拆,焊的确实牢固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BGA让他贴,其他都不贴,回来自己焊,动不动就好几百

自己焊效果不好,有大面积铺铜用烙铁很难焊接。刚才试了一下,4片1千多,价格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杂的没贴过,应急的时候试过,比平时合作的厂家贵不少

有推荐的厂家没?我们也有合作的,就是效率太低,采购器件就要半个多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的质量肯定没问题,贴过几次, 不知道用的什么玩意的锡膏,锡膏里含有什么胶,维修想拆掉某个芯片、 ...

不单是高温锡膏,还有别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单是高温锡膏,还有别的东西吗?

估计是锡膏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