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时代的基础架构》GPU集群的存储设计与实现

楼主:
分布式块存储

块存储的业务需求

本地盘,把宿主机的物理硬盘分配给虚拟机

  • 创建新虚拟机,需完整复制一份系统盘镜像数据到本地盘,导致创建时间长
  • 热迁移需要完整复制系统盘,热迁移性能低下
  • 系统盘无法制作快照,本地硬盘

将位于网络远端的快存储作为虚拟机的系统盘

  • 操作系统引导:启动就可发现块存储设备
  • 正常挂载:识别块存储设备,并将文件系统落盘的读/写命令字从网卡发送到块存储设备
  • 数据冗余备份:快照

集中式块存储

FC-SAN:

  • HBA卡
  • SAN Switch
  • 基于FC-SAN存储控制器的集中式存储设备

问题在于性能和终端数量的扩展性

分布式块存储

使用大容量磁盘的工业标准服务器组成集群,通过多副本或EC方式实现存储的数据冗余备份

  • Ceph:CRUSH算法(随机)会浪费空间
  • 各家自研块存储:Raft算法,节点/磁盘/磁盘偏移量三元数组

分布式对象存储

  • 用来高效存储检索非结构化数据(文档、图片、视频、声音)
  • 采用基于HTTP的开放接口存取
  • 定义存储桶(Bucket),桶内每个文件都有全局唯一标识符
  • 为对象添加键值标签,方便检索

Ceph

  • 统一了三种接口的统一存储平台,上层应用支持Object、Block、File
  • 数据强一致性算法,数据的所有副本都写入并返回才算写事务的完成,写的效率会差一些,所以更适合写少读多的场景。

Swift

  • OpenStack的一个组件
  • 只保障数据的最终一致性,写完2个副本后即可Commit,这就导致读操作需要进行副本的对比校验,读的效率相对较低。
  • 采用一致性哈希算法完成数据分布计算,通过首次计算对象针对逻辑对象(Zone)的映射实现数据副本的故障隔离分布,然后通过哈希一致性算法完成对象在Bucket当中的分布计算,采用Ring环结构组织Bucket节点组织,数据分布不如Ceph均匀。
  • 需借助Proxy节点完成对数据的访问,不同于通过客户端直接访问数据节点,相对数据的访问效率来讲,比Ceph要差一些。

商业化对象存储

  • 一致性哈希算法
  • 冷热数据分层管理
  • 一般分为HTTP服务层、存储节点层、键值数据库层
  • 通过云负载均衡服务示例对云外提供VIP,并通过VPCGW对VPC内的虚拟机提供服务发现和服务路由,实现无限横向扩展

MinIO

  • 基于Go的高性能分布式开源存储项目
  • 提供了与k8s、etcd、docker等主流容器化技术深度集成方案
  • 不同MinIO集群可以组成联邦,并形成一个全局的命名空间,并且支持跨越多个数据中心。
  • Amazon S3兼容
  • 使用纠删码和Checksum机制来防止硬件错误和静默数据污染。在最高冗余度配置下,即使丢失1/2的磁盘也能恢复数据。

分布式文件存储

JuiceFS

  • 采用「数据」与「元数据」分离存储的架构。
  • 支持多种访问接口,包括兼容 POSIX 文件系统的接口、Hadoop Java SDK、FUSE 和 Kubernetes 等。
  • 提供了本地多级缓存机制,以提高数据访问速度和吞吐量。
  • JuiceFS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支持 POSIX、HDFS 和 S3 API 等多种文件系统接口。

网友A:
系统盘无法制作快照,本地硬盘,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占个楼刷积分,感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无法制作快照,本地硬盘,这个怎么理解

它的意思应该是从基础软件层面来说没支持,只是简单的把硬盘分给虚拟机用,其他各种周边都很难做,这样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