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 第二季第2期任务入门任务+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楼主:
Arduino UNO R4 WiFi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LED闪烁)以及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的步骤如下:

一、搭建环境

安装Arduino IDE:

首先,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Arduino IDE(集成开发环境)。可以从Arduino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Arduino IDE。

利用软件自身的一个更新检查功能,把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安装软件,点下一步。

添加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支持:

打开Arduino IDE,在菜单栏中选择“文件”>“首选项”。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附加开发板管理器URLs”字段,并添加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的URL(如果IDE的默认包中没有包含该开发板)。

转到“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搜索并安装Arduino UNO R4 WiFi的开发板支持包。

第一次输入开发板时,右下角会提示你安装开发板支持包。

连接开发板:

使用USB Type-C线将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连接到你的电脑。

电脑可能会自动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如果未自动安装,请从Arduino官网或开发板制造商处下载并安装。

二、开启第一步Blink

编写Blink代码:

打开Arduino IDE,新建一个项目。

编写Blink代码。通常,Arduino IDE会自带一个Blink示例代码,你可以通过“文件”>“示例”>“01.基础”>“Blink”来打开它。如果需要,你也可以手动编写,示例代码如下:

void setup() {
  // 初始化数字引脚LED_BUILTIN为输出状态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打开LED灯
  delay(1000);                       // 等待一秒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关闭LED灯
  delay(1000);                       // 等待一秒
}

三、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修改代码:

在loop()函数中添加串口打印的代码。确保在setup()函数中已经初始化了串口(通常Arduino IDE的Blink示例中不包括串口初始化,但你可以手动添加)。

void setup() {
  // 初始化数字引脚LED_BUILTIN为输出状态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初始化串口通信,设置波特率为9600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打开LED灯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关闭LED灯
  delay(1000);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

打开串口监视器:

上传代码后,在Arduino IDE的菜单栏中选择“工具”>“串口监视器”。

设置与代码中相同的波特率(115200)。

点击串口监视器窗口下方的“打开”按钮,你应该能看到“Hello EEWorld!”被打印出来,每次loop()函数执行时都会打印一次。

按照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搭建Arduino UNO R4 WiFi的开发环境,并开启第一步的Blink以及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的任务。

输出结果:

LED闪烁效果:

总结:

介绍了如何使用Arduino IDE搭建Arduino UNO R4 WiFi的开发环境,并通过修改Blink示例代码来同时实现LED闪烁和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的功能。首先,通过安装Arduino IDE并添加Arduino UNO R4 WiFi的开发板支持包,确保IDE能识别并配置该开发板。接着,连接开发板到电脑,并通过编写并上传代码到开发板,使LED灯以1秒为周期闪烁。在代码中,还加入了串口通信的初始化,以便在串口监视器中打印信息。最后,通过Arduino IDE的串口监视器功能,设置了正确的波特率并成功接收到了“Hello EEWorld!”的打印输出。这一过程不仅展示了Arduino开发的基础步骤,还演示了如何在Arduino项目中结合使用硬件控制和软件通信。

网友:
设置了正确的波特率并成功接收到了“Hello EEWorld!”的打印输出,步骤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