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 第二季第2期任务基础任务点阵/DAC/ADC采集

楼主:
驱动12x8点阵LED;用DAC生成正弦波;用OPAMP放大DAC信号;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Arduino UNO R4 WiFi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开发板,基于32位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并集成了ESP32模块以实现Wi-Fi和蓝牙连接。

对于基础任务中的各项要求,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实现:

一、驱动12x8点阵LED

首先查看原理图:

查看点阵的连接方式与具体功能。

步骤:

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上点阵LED的行列控制引脚正确连接到开发板的数字I/O接口。

编写代码:

在Arduino IDE中编写代码,使用digitalWrite或shiftOut等函数控制点阵LED的行列,实现显示功能。

通过循环或数组来控制LED的亮灭,形成图案或文字。下面代码中,显示‘MY’。

输出结果:

滚动显示 Hello EEWorld and DigiKey! Follow me !! WWW.EEWORLD.COM.CN:

显示结果:

二、用DAC生成正弦波

步骤:

配置DAC:

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上的DAC接口需要被正确配置。

根据开发板的文档,设置DAC的分辨率、输出范围等参数。

生成正弦波:

编写代码,使用数学函数(如sin)生成正弦波的数据点。

将数据点通过DAC输出到模拟引脚。

注意:如果开发板直接不支持DAC输出,可能需要使用外部DAC模块,并通过SPI或I2C等接口进行通信。

三、用OPAMP放大DAC信号

步骤:

连接OPAMP:

将OPAMP的输入端连接到DAC的输出引脚。

配置OPAMP的增益,以满足信号放大的需求。

连接OPAMP的输出到下一个环节的输入或测试设备。

测试放大效果: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试设备测量OPAMP的输出信号,验证放大效果。

四、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步骤:

配置ADC:

设置ADC的采样率、分辨率等参数。

将需要采集的模拟信号连接到ADC的输入引脚。

采集数据:

编写代码,使用analogRead函数读取ADC的值。

将读取到的数据存储起来,以便后续处理。

打印数据到串口:

在代码中添加串口通信的初始化代码(如Serial.begin(9600))。

在循环中,将ADC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可以使用串口通信软件(如PuTTY、Tera Term等)接收并显示串口数据。

如果需要绘制曲线,可以将数据导出到Excel、MATLAB等软件中进行处理。

也可以编写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并实时绘制曲线。

网友A:
如果开发板直接不支持DAC输出,可能需要使用外部DAC模块,这个就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发板直接不支持DAC输出,可能需要使用外部DAC模块,这个就有点小麻烦了

加油,我的贴子还没有写完,今天继续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