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 TX或RX引脚出现对地短路的情况

楼主:
最近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发现stm32芯片中的TX或RX引脚出现了对地短路的情况,目前在使用过程出现了2次这样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stm32的TX或RX是通过一个接口连接到外设的RX或TX上,并在TX或RX线上串联了10R的电阻(R12,R13)起保护作用。目前的使用环境是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这个接口,所以我分析可能是在热插拔次数多了的情况下,导致stm32的串口被击穿了???但是线路上已经串联了10R的电阻,并没有起保护作用??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串个100欧姆的试试,同时也接一下TVS吧,保护一下。

网友A:
静电击穿的,你调试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TX,RX外接调试这种情况最好加隔离。 加不了的话先把电路板的GND接笔记本的GND(就是USB外壳),然后在接RX,TX。

网友B:
插入一瞬间,如果 只有 gnd 没有连接,那么:

原本有电的板子为 A 板

原本没电的板子为 B 板

B 板子的 vcc、io、gnd 的电压是可以看做相同的(因为没电,vcc 和 gnd 之间是 0V,而 io 基本不会比 gnd 低)

A 板子,譬如 vcc 是 12v,io 是 3.3v

由于两个板子的 vcc 接在一起,所以 B 板子的 io 对于 A 板子的地是 12v

那么这个 12v 的 io 接到 A  板子的 io,于是 A 板子 io 就烧了

随着 B 板子 vcc 电容充满电,两个板子的 gnd 的压差才会缩小

网友:
至少要价格tv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电击穿的,你调试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TX,RX外接调试这种情况最好加隔离。 加不了的话先把电路板的 ...

别的工程师调试的时候确实是接到笔记本电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一瞬间,如果 只有 gnd 没有连接,那么:   原本有电的板子为 A 板 原本没电的板子为 B ...

那我这里调试的时候,这个VCC其实并没有连接,反而GND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按大家的意思,以后还是得加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