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间看到的,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
中间那个怎么看着像触摸按键。

网友:
触摸板,触摸按键感应的吧

网友A:
就是上面一个橡胶的 往下按 电容就变了就知道有人按了

网友:
八成电阻性的

网友A:
这是电容,我上面说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面一个橡胶的 往下按 电容就变了就知道有人按了

你再仔细看看

PCB上盖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容,我上面说错了

破案 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 PCB上盖油的

是的,通过改变周遭来改变阻值或者容值吧。

网友:
这个电路板方案搭配ADI的AD7746可以用作物体的容值检测,PF级别

网友:
家用的净水器中TDS检测也是类似这种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