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膜/发热片/发热膜布线原理与设计指导(一)

楼主:
设计发热片需要选择合适的发热材料,布线要均匀,不仅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还有一定的观赏性.
工程如何画好一个电热膜?常规的怎么画?异形的怎么画?
对于初学者可以先从规则图形画起,先掌握画图的计算原理和画图技巧。
下面介绍下外形是方形的画法:
  1.  外形是四方的比较好画一点,画的时候,先把外形每边减少2到4MM,确保发热区域与外形预留一定的空间(有时发热膜外形太小,最少要预留1MM以上),去掉预留的空间后发热区域的大小为9*82MM。
  2.  为了方便大家设计,嘉立创电热膜网站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

    红色框为必填项,其中要注意,电阻率填写的数值省略了0.000001,比如304不锈钢的电阻率为7.2×10⁻⁷Ω·m,那么电阻率填写0.72。
  3.  电阻和发热区域的大小是一定的,在公式中调节可变参数(材料的电阻率,厚度,假设线的宽度,及发热丝的组数),查看中心线的间距,发热丝的间距,对比线的宽度,三则是否均匀,调整好后,即可布线,布线要按公式中的中心线间距布线。
  4.  布完线后尽可能导圆角,再根据实际长度推算线的宽度,如上图,布线实际长度是935MM,线宽则为0.47MM。
通常我们实际布线长度,和理论长度是有差别的,通过返推来确定实际线宽!在实际画图中,必须要灵活,做的多了就会知道如何通过更细微的调整,让图看起来更饱满,和谐,漂亮!
常用发热基材的电阻率与厚度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