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管关断时刻电压有负尖峰是什么原理?

楼主:
NPN型晶体管集电极输出方波信号,开通时波形很正常,没有过冲和振荡,但是在关断时电压能够跌倒电压电源的一半以下,电路是用24V供电的,关断瞬间电压能够跌落到-12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断瞬间有负尖峰

电路中应该有电感吧

网友:
如果电源滤波不充分,电源线上可能存在高频噪声。

网友:
感性电路过冲吧,一半持续时间很短

网友:
看起来是电源的输出功率限制,并且带有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电磁阀

网友:
电路中存在分布电感所致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晶体管24V输出,输出接了一个电阻是68欧的,引线大约有8厘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晶体管24V输出,输出接了一个电阻是68欧的,引线大约有8厘米左右

说明你的电阻是线绕方式的,不属于“无感”电阻,

随意它的感性导致了这个问题。在给负载回路里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