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 CanMV K230]测评 ②开发环境搭建及运行一个demo

楼主:
今天开始开发环境搭建

一.准备工作

1.硬件:

        开发板套件内:K230开发板、数据线

        用户额外准备:一张TF卡,用于存放系统,容量建议2G+(因为01studio提供的镜像img文件就有1.07G)、TF卡读卡器

2.软件:

        IDE安装包、镜像文件、烧录软件等,可以在01studio提供的百度网盘资料中获取

二.IDE安装

        因为K230的IDE和K210的不是同一个,因此就算你之前安装过K210的IDE,K230也要再单独安装一下

        K230的IDE exe文件在如下路径

        这边我也放一下嘉楠官方的下载路径:https://developer.canaan-creative.com/resource?selected=0-2-1

        01studio提供的已经是最新的4.0.7,所以我就不再去官方下载了,直接用百度云盘中的

        IDE安装很简单,基本上都是下一步

        安装路径我就不改了,使用默认的

        之后会打开IDE,IDE界面如下

三.系统镜像烧录

        01studio提供的系统镜像在以下路径

        如果想自己去官网下载,嘉楠官方的下载路径:https://developer.canaan-creative.com/resource?selected=0-0-3-0

        这里面要找名字中包含01studio的,目前可下载的是0.7、1.0、1.1

        看版本号官网的1.1更新一点,那我就使用官网的了(点击文件名称下载,旁边的“MD5下载”得到的是.gz压缩包和解压后镜像的MD5值,别点错了)。解压后的镜像文件如下

        只有560MB,比01studio提供的1.0小了一半不到。这不会有问题吧?不管了,先刷一下试试,如果待会儿刷了有问题,再换回01studio提供的1.0好了

        镜像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烧录,需要用到的工具如下

        把TF卡插入读卡器,再把读卡器插上电脑,先安装格式化工具(因为这个工具我电脑上已经安装了,就不再截图安装过程了)

        格式化完成,打开烧录工具

        等待写入

        写入完成

        至此镜像烧录就完成了

四.上电运行测试

        拔下读卡器,取出TF卡,插入开发板,开发板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一定不要带电拔插TF卡!!!)。

        开发板通电后,稍等一会儿(大约几秒到几十秒不等,取决于TF速度,首次启动会慢一点),如果系统正常启动,你可以在“此电脑”中发现一个“CanMV”,并且串口助手中可以搜索到一个串口

        然后我们打开IDE,看看板子能否正常工作

        在示例中随便找一个关于摄像头的demo

        点击左边的插座图标,连接开发板

        连接成功后,点击绿色三角形运行代码

        右上角的窗口可以看到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会实时显示出来,这样就表示代码在正常工作了。

        点击左下角的插头和叉,分别可以断开与开发板的连接 或 停止当前代码的运行

        K230芯片的发热量非常大,一定要把附赠的散热片贴上。在有散热片的状态下,运行上面这个demo几分钟,散热片就非常烫,收摸上去就很难一直触摸的状态,我估计40-50摄氏度肯定是有的

nmg

网友:
高烧工作style

网友:
丸辣,1.1的镜像有很大的问题,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刷资料里自带的那个1.0版本。

前期跑跑图像识别的代码都正常,直到跑AI相关的代码时,出大问题,

1.代码中读取SD卡中的kmodle文件的路径不对,1.1中的文件路径做了修改,但是1.1镜像自带的代码还是1.0的,没有修改

2.上面那个问题手动修改后,依然无法运行代码,提示MediaManager.init()出错,这个我是怎么整也没整好

折腾了半天,最终刷回1.0,好了

嘉楠官方发布的这个1.1镜像太坑了,你自带的demo好歹全部测试一下啊,搞个自动化脚本跑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