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科技 CanMV K230测评】开发板开箱,开发环境搭建,Demo程序烧录测试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连接上数据线,给板子进行第一次上电。上电后电源灯和指示灯会被点亮。

二、开发环境搭建

2.1电脑软件安装

首先去01studio的官网找一下开发环境的安装文件,以及官方提供的开发教程和资料。
wiki.01studio.cc
嘉楠开发者社区
下载环境的安装文件,开始环境的搭建。找到提供的资料,对应路径下的安装包,我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安装Windows的环境。
找到资料包中的软件安装包,双击打开。

进入软件的安装向导,点击下一步。

此处选择软件的安装位置,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此处是许可协议,选择接受许可后,点击下一步。

创建菜单快捷方式,点击下一步。

准备安装,点击安装。后续即是自动安装的过程。

安装完成页面,点击完成运行CanMV IDE K230软件。

会出现短暂的Logo。

进入到软件后,会提示更新。点击更新,然后等待片刻。

更新完成后,点击确定,软件会重新启动。

这样,电脑端的开发软件就算安装完成了。
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代码编辑区、帧缓冲区(IDE图像显示区域)、直方图区等。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打开软件后,会提示如下信息,选择是。

软件打开后,在设备选择栏中选择自己的SD卡,此时应使用读卡器将SD卡与电脑连接。

选择官方提供的镜像文件。然后点击开始即可。

会弹出警告文件,安装镜像的过程会对SD卡进行格式化,确保SD卡中没有其他的数据。若有请及时备份。

点击确定后等待一段时间。

安装完成后,软件下面的绿条会走完。此时点击关闭,将软件关闭即可。

将SD卡插入板子上的SD卡槽,注意方向,按下去后会有锁死的效果。然后连接USB线到电脑上,检查自己的设备管理器上有无COM号(可能会有不同的COM号,可以插拔检查一下是否有新的COM号)和有无CanMV盘符。

这样就完成了开发板的准备工作。

#三、Demo程序烧录测试
打开IDE,点击文件->打开文件找到提供的资料中的led.py文件并打开。

使用USB转TYPE-C的数据线将开发板与电脑进行连接。点击左下角的“插头”图标,实现与开发板的连接。

连接成功后,插头下面的三角会从灰色变为绿色。点击绿色的三角,代码就会在开发板上开始运行。

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蓝色小灯被点亮。

至此,就完成了开发板的开发环境搭建、镜像安装以及程序编译烧录测试。
后续会继续更新外设使用实验以及视觉相关的测评分享。

网友A:
Studio CanMV K230 AI开发板的例程demo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udio CanMV K230 AI开发板的例程demo全不?

01studio的官网上提供的教程基本上有一些入门的人脸检测、面部识别、颜色识别这种类似的例程,入门肯定是足够的了。嘉楠官网上也给了AI的一些资料,API之类的。例程的话关于AI的大概有40个左右,具体的参看可以看一下嘉楠开发者社区的文档介绍。3. K230 AI Demo 概述 — AI开发教程 (canaan-creative.com)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深度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深度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