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133开发板安卓系统调试串口复用成普通串口方法-触觉智能EVB1309

楼主:
本文介绍了在开发板/主板串口接口不够的情况下,可将调试串口改为普通串口使用,下面为大家分享修改方法。基于触觉智能EVB1309开发板演示,搭载全志A133芯片,具有高性能超低功耗优势,待机功耗低至15mW。

1、内核配置

源码longan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进入内核配置项界面。

./build.sh menuconfig

根据以下路径进入Serial drivers界面,通过键盘上下键选中Console on SUNXI UART port配置项后,按下空格键选中。

路径:Device Drivers -> Character devices -> Serial drivers

选择后通过键盘左右键移动到Save,按下键盘ENTER键,弹出确认框后默认在OK选项,继续按下ENTER键确定即可完成配置。

继续按下ENTER键确定退出。

通过键盘左右键移动到Exit,按下ENTER键退出核配置项界面。

保存配置后将在kernel/linux- 4.9/生成.config配置,进入kernel/linux- 4.9/目录下将配置重命名为:

sun50iw10p1smp_a133_android_defconfig

然后拷贝到下面目录下:

kernel/linux-4.9/arch/arm64/configs/

cd kernel/linux-4.9/
mv .config sun50iw10p1smp_a133_android_defconfig
cp sun50iw10p1smp_a133_android_defconfig arch/arm64/configs/

2、屏蔽掉earlyprintk和console项

复制代码修改以下文件:

longan/device/config/chips/a133/configs/default/env.cfg

#kernel command arguments
-earlyprintk=sunxi-uart,0x05000000
+#earlyprintk=sunxi-uart,0x05000000
 initcall_debug=0
-console=ttyS0,115200
+#console=ttyS0,115200
 nand_root=/dev/nand0p4
 mmc_root=/dev/mmcblk0p4
 init=/init

3、屏蔽uart_para选项

复制代码修改以下文件:

longan/device/config/chips/a133/configs/c3/sys_config.fex

--- a/longan/device/config/chips/a133/configs/dpf/sys_config.fex
+++ b/longan/device/config/chips/a133/configs/dpf/sys_config.fex
@@ -127,10 +127,10 @@ pc_bias           = 1800
 [auto_print]
 auto_print_used = 1

-[uart_para]
-uart_debug_port = 0
-uart_debug_tx   = port:PB09<2><1><default><default>
-uart_debug_rx   = port:PB10<2><1><default><default>
+;[uart_para]
+;uart_debug_port = 0
+;uart_debug_tx   = port:PB09<2><1><default><default>
+;uart_debug_rx   = port:PB10<2><1><default><default>

 [jtag_para]
 jtag_enable     = 1

4、重新编译

重新编译内核和源码后,将固件烧录到主板,开机接入调试串口内核将不会有调试串口打印。

网友:
待机功耗低至15mW,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