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的zhaojun大大的模板,用的是顺序模板,然后碰到两个问题,一个定时器,一个烧录

楼主:
首先要给赵俊大佬磕一个头,小白初次接触LPC系列,大佬的书给我点了一盏灯,万分感谢,一定程度上我能坚持下来全靠大佬的书@zhaojun_xf,谢谢,真的感谢。

这里我遇到了两个问题:

首先硬件相关是Uart1接一个485的传感器,Uart3接的一个迪文屏幕,目前实现了把读取传感器的温度值发送给迪文屏幕

外设时钟是12MHZ

问题1:定时器中断时间改动错误,我想改动到0.5S中断一次,或者1S

定时器中断方面:我只保留了SoftTim.c文件的SFTInit()初始化,因为只想用Timer0

上图1为:TIM32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在Timer32.c中(图1)

当我把我clock/1000000改成clock1000,然后仿真就没反应了

上图2为:SFTInit()初始软件定时器,在SoftTim.c中(图2)

上图3为:AppInit()初始化内外设,在App.c中

我尝试改了分频发现,在clock/1000000时,SFTInit(TIM0, 4000);    中断间隔大约为0.6S,在clock/1000,换算成MS,仿真没反应

问题2:烧录进Flash的程序不能自己运行,外在表现是没反应,但是debug是正常的

 程序在Keil的debug上是可以收到数值的,并且将数据发送给迪文屏,但是是烧录进去就没反应了(先rebuild,然后download)

我考虑可能是时钟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排查

 上图4为:Keil的编译结果

zhaojun大大或者万能的友友看到了可以给个解决方法吗,感激不尽

网友:
万能友友,烦请指引明灯,万分感激

网友A:
lpc? 什么项目哦,这个系列怕是沉寂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 什么项目哦,这个系列怕是沉寂很久了。

就是把一个传感器读出的值通过485发给MCU,MCU在再发给迪文触摸屏,我已经再debug实现了数据的接收显示,我把传感器的读取和屏幕的实时显示放在中断的

网友:
  初始化程序

网友:
友友们,请问uart2的中断为什么进不去,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