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评测】5、微信小程序BLE调节LD3亮度

楼主:
目标

        开发微信小程序建立蓝牙主机访问WB09KE蓝牙从机,发送调节参数PWM调整LD3(PB2)亮度

一、WB09KE端

1、关于PWM调节LED亮度,请参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4722-1-1.html

2、

只建了一个GATT服务和特征值,并且特征值是可以写入,1个BYTE

3、BLE调节LD3亮度

接收到LED_SERVICE_LED_TOGGLE_WRITE_EVT后,通过*p_Notification->DataTransfered.p_Payload获得写入特征值,并将此值给PWM调节占空比。

    case LED_SERVICE_LED_TOGGLE_WRITE_EV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WRITE_EVT */
		TIM_SetTIM2Compare3(*p_Notification->DataTransfered.p_Payload);
		APP_DBG_MSG("LED_SERVICE_LED_TOGGLE_WRITE_EVT\r\n");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WRITE_EVT */
      break;
//设置 TIM 通道 3 的占空比
//compare:比较值
void TIM_SetTIM2Compare3(uint32_t compare)
{
	//TIM2->CCR3=compare;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3, compare); // compare为新的占空比值

二、微信小程序端

1、将涉及BLE的功能建立了一个自定义组件

index.js

主要的思路是1、扫描蓝牙;2、连接自建蓝牙从机,连接成功后所有连接参数将可以直接用到下一步;3、通过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1()发送0-255的数字。
// components/bluetooth-comp/index.js

function inArray(arr, key, val) {
  for (let i = 0; i < arr.length; i++) {
    if (arr[i][key] === val) {
      return i;
    }
  }
  return -1;
}

// 将字符串转为 ArrayBuffer
function str2ab(str) {
  let buf = new ArrayBuffer(str.length);
  let bufView = new Uint8Array(buf);
  for (var i = 0, strLen = str.length; i < strLen; i++) {
    bufView[i] = str.charCodeAt(i);
  }
  return buf;
}

function intToArrayBuffer(int) {
  // 将整数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let hexStr = int.toString(16);

  // 计算需要的字节数,如果十六进制字符串长度为奇数,需要补0以确保字节对齐
  let byteLength = (hexStr.length + (hexStr.length % 2 === 0 ? 0 : 2)) / 2;

  // 创建一个与计算出的字节长度相同的新的ArrayBuffer对象
  let buffer = new ArrayBuffer(byteLength);
  let data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 将十六进制字符串中的每个字节转换为无符号8位整数,并写入到ArrayBuffer中
  for (let i = 0; i < hexStr.length; i += 2) {
    let byte = parseInt(hexStr.substr(i, 2), 16); // 将每两个字符转换为一个字节的整数
    dataView.setUint8(i / 2, byte); // 将整数写入ArrayBuffer的适当位置(注意这里假设了整数是按大端序排列的)
  }

  return buffer; // 返回生成的ArrayBuffer对象
}

Component({

  behaviors: ['wx://component-export'],

  /**
   * 组件的属性列表
   */
  properties: {

  },

  /**
   * 组件的初始数据
   */
  // bluetooth-comp/index.js
  data:{
    devices: [],
    connected: false,
    chs: []
  },

  /**
   * 组件的方法列表
   */
// bluetooth-comp/index.js
methods: {
  /* 初始化蓝牙模块 */
  openBluetoothAdapter() {
    // 先关闭蓝牙模块再开启 防止断开后点连接连接不上
    this.closeBluetoothAdapter();

    wx.openBluetoothAdapter({
      success: response => {
        console.log("初始化蓝牙模块成功:openBluetoothAdapter", response);
        this.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fail: err => {
        if (err.errCode === 10001) {
          /* 监听蓝牙适配器状态变化事件 */
          wx.onBluetoothAdapterStateChange(res => {
            console.log("监听蓝牙适配器状态变化事件:onBluetoothAdapterStateChange", res);
            res.available && this.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
    });
  },
  /* 获取本机蓝牙适配器状态 */
  getBluetoothAdapterState() {
    wx.getBluetoothAdapterState({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getBluetoothAdapterState", res);
        if (res.discovering) {
          // 是否正在搜索设备
          this.onBluetoothDeviceFound();
        } else if (res.available) {
          // 蓝牙适配器是否可用
          this.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
  },
  /* 开始搜寻附近的蓝牙外围设备 */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开始扫描参数
    if (this._discoveryStarted) return;

    this._discoveryStarted = true;
    wx.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allowDuplicatesKey: true,
      success: response => {
        console.log("开始搜寻附近的蓝牙外围设备: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response);
        this.onBluetoothDeviceFound();
      },
      fail: err => {
        console.log("搜索设备失败", err);
        wx.showToast({ title: "搜索设备失败", icon: "none" });
      },
    });
  },
  /* 停止搜寻附近的蓝牙外围设备。*/
  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console.log("停止搜寻附近的蓝牙外围设备");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监听搜索到新设备的事件 */
  onBluetoothDeviceFound() {
    wx.onBluetoothDeviceFound(res => {
      res.devices.forEach(device => {
        if (!device.name && !device.localName) {
          return;
        }

        const foundDevices = this.data.devices;
        const idx = inArray(foundDevices, "deviceId", device.deviceId);
        const data = {};
        if (idx === -1) {
          data[`devices[${foundDevices.length}]`] = device;
        } else {
          data[`devices[${idx}]`] = device;
        }
        this.setData(data);
      });
    });
  },
  /* 连接蓝牙低功耗设备。*/
  createBLEConnection(e) {
    const ds = e.currentTarget.dataset;
    const deviceId = ds.deviceId;
    const name = ds.name;
    wx.createBLEConnection({
      deviceId,
      success: () => {
        this.setData({ connected: true, name, deviceId });
        wx.showToast({ title: "连接蓝牙设备成功", icon: "none" });
        this.getBLEDeviceServices(deviceId);
      },
      fail: e => {
        console.log("连接失败", e.errMsg);
        wx.showToast({ title: "连接失败,错误信息: " + e.errMsg, icon: "none" });
      },
    });
    // 停止搜寻蓝牙设备
    this.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断开与蓝牙低功耗设备的连接。 */
  closeBLEConnection() {
    console.log("断开与蓝牙低功耗设备的连接");
    wx.showToast({ title: "已断开和蓝牙设备的连接", icon: "none" });
    wx.closeBLEConnection({ deviceId: this.data.deviceId });
    this.setData({ connected: false, chs: [], canWrite: false });
  },
  /* 获取蓝牙低功耗设备所有服务 (service) */
  getBLEDeviceServices(deviceId) {
    wx.getBLEDeviceServices({
      deviceId,
      success: res => {
        for (let i = 0; i < res.services.length; i++) {
          if (res.services[i].isPrimary) {
            this.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deviceId, res.services[i].uuid);
            return;
          }
        }
      },
    });
  },
  /* 获取蓝牙低功耗设备某个服务中所有特征 (characteristic)。 */
  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deviceId, serviceId) {
    wx.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deviceId,
      serviceId,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获取蓝牙低功耗设备某个服务中所有特征: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for (let i = 0; i < res.characteristics.length; i++) {
          let item = res.characteristics[i];
          if (item.properties.read) {
            wx.read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serviceId, characteristicId: item.uuid });
          }
          if (item.properties.write) {
            this.setData({ canWrite: true });
            this._deviceId = deviceId;
            this._serviceId = serviceId;
            this._characteristicId = item.uuid;
            //   this.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
          if (item.properties.notify || item.properties.indicate) {
            wx.notify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deviceId,
              serviceId,
              characteristicId: item.uuid,
              state: true,
              success(res) {
                console.log("notify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success", res);
              },
            });
          }
        }
      },
      fail(res) {
        console.error("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res);
      },
    });

    // 操作之前先监听,保证第一时间获取数据
    wx.on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characteristic => {
      // TODO 收到的信息为ArrayBuffer类型,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转换 可发送给父组件用来回显
      console.log("收到原始的数据", 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value);
      // 测试向设备发送数据
      // this.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JSON.stringify({"FAN":"OFF"}))
    });
  },
  /* 向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中写入二进制数据 */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jsonStr) {
    let arrayBufferValue = str2ab(jsonStr);
    console.log("发送数据给蓝牙", "原始字符串", jsonStr, "转换arrayBuffer", arrayBufferValue);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this._deviceId,
      serviceId: this._serviceId, // 微信文档上是错误的
      characteristicId: this._characteristicId,
      value: arrayBufferValue, // 只能发送arrayBuffer类型数据
      success(res) {
        console.log("消息发送成功", res.errMsg);
        wx.showToast({ title: "消息发送成功", icon: "none" });
      },
      fail(e) {i
        console.log("发送消息失败", e);i
        wx.showToast({ title: "发送消息失败,错误信息: " + e.errMsg, icon: "none" });
      },
    });
  },

    /* 向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中写入十进制数据 */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1(i) {
      let arrayBufferValue = intToArrayBuffer(i);
      console.log("发送数据给蓝牙", "原始字符串", i, "转换arrayBuffer", arrayBufferValue);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this._deviceId,
        serviceId: this._serviceId, // 微信文档上是错误的
        characteristicId: this._characteristicId,
        value: arrayBufferValue, // 只能发送arrayBuffer类型数据
        success(res) {
          console.log("消息发送成功", res.errMsg);
          wx.showToast({ title: "消息发送成功", icon: "none" });
        },
        fail(e) {
          console.log("发送消息失败", e);
          wx.showToast({ title: "发送消息失败,错误信息: " + e.errMsg, icon: "none" });
        },
      });
    },

  closeBluetoothAdapter() {
    console.log("关闭蓝牙模块");
    wx.closeBluetoothAdapter();
    this._discoveryStarted = false;
  },
}
})

index.json:

{
  "component": true,
  "usingComponents": {}

}

index.wxml

createBLEConnection<!-- bluetooth-comp/index.wxml -->
<view style="margin: 26rpx">
  <button wx:if="{{!connected}}" bindtap="openBluetoothAdapter">开始扫描</button>
  <button wx:else bindtap="closeBLEConnection">断开连接 - {{name}}</button>

  <view class="devices_summary">已发现 {{devices.length}} 个外围设备:</view>
  <view
    wx:for="{{devices}}"
    wx:key="index"
    data-device-id="{{item.deviceId}}"
    data-name="{{item.name || item.localName}}"
    bindtap="createBLEConnection"
    class="device_item"
    hover-class="device_item_hover">
    <view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 #333">{{item.name}}</view>
    <view style="font-size: 10px">信号强度: {{item.RSSI}}dBm</view>
    <view style="font-size: 10px">UUID: {{item.deviceId}}</view>
    <view style="font-size: 10px">localName: {{item.localName}}</view>
  </view>
</view>

index.wxss:

/* bluetooth-comp/index.wxss */
.devices_summary {
  /* margin-top: 30px; */
  padding: 10px;
  font-size: 16px;
}

.device_item {
  border-bottom: 1px solid #eee;
  padding: 10px;
  color: #666;
}
.device_item_hover {
  background-color: rgba(0, 0, 0, 0.1);
}

2、主程序

*.json中引入组件

  "usingComponents": {

    "bluetoothcomp":"/components/bluetooth-comp/index"

*.wxml外观

<!--pages/wifi.wxml-->
<!--
<view style="position: inherit; width: 100%; background: #d3d3d3; height: auto; left: 0rpx; top: inherit">
  <icon type="success" size="40"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31rpx; top: 6rpx"></icon>
  <text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85rpx; top: -14rpx">蓝牙</text>
  <switch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449rpx; top: -19rpx" checked="{{isBlueTooth}}" bindchange="openDialogBluetooth" />
  </view>
-->
<!--bind:close="onCloseBlueTooth"-->
<view>
<bluetoothcomp id="bluetoothid"></bluetoothcomp>
</view>

<view>
<slider bindchange="slider1change" min="0" max="255" show-value="true" left-icon="cancel" right-icon="success_no_circle"/>

<text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303rpx; top: 20rpx" >{{slidervalue}}</text>
</view>
<image style="position: relative; left: 47rpx; top: 354rpx" src="/images/wb09.jpg"/>

*.js控制部分

// pages/wifi.js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isBlueTooth:false,
    bluetoothDialog:false,
    slidervalue:0,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options)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初次渲染完成
   */
  onReady() {
    this.bluetoothcomp = this.selectComponent("#bluetoothid");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显示
   */
  onShow()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隐藏
   */
  onHide()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卸载
   */
  onUnload() {

  },

  /**
   * 页面相关事件处理函数--监听用户下拉动作
   */
  onPullDownRefresh() {

  },

  /**
   * 页面上拉触底事件的处理函数
   */
  onReachBottom() {

  },

  /**
   * 用户点击右上角分享
   */
  onShareAppMessage() {

  },

  bluetoothChange(){

  },

  openDialogBluetooth(){
    this.setData({bluetoothDialog:true});
  },
  onCloseBlueTooth(){
    this.setData({bluetoothDialog:false});
  },

  slider1change: function(e) {
    // e.detail.value 包含了当前slider的value值
    this.setData({slidervalue:e.detail.value});

    console.log('Slider value changed to:', this.data.slidervalue);
    // 在这里你可以对获取到的value值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更新数据模型中的值
    this.bluetoothcomp.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1(this.data.slidervalue);
  },

})

三、效果

1、小程序外观

2、运行演示

VID_20240927_142533

网友A:
微信小程序可以直接蓝牙连接吗?不是通过wif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小程序可以直接蓝牙连接吗?不是通过wifi吗?

好像是可以的,我这边的一个客户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连接蓝牙终端的

网友:
牛的老哥,小程序666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小程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小程源码吗?

建议参考微信官方的资料,很详细: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device/ble.html

有些UP主在bilibili上也有视频说明。

https://esp-document.icce.top/%E5%B0%8F%E7%A8%8B%E5%BA%8F%E5%BC%80%E5%8F%91/18%E3%80%81%E5%B0%8F%E7%A8%8B%E5%BA%8F%E5%A2%9E%E5%8A%A0%E8%93%9D%E7%89%99%E9%80%9A%E4%BF%A1%E5%8A%9F%E8%83%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