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3 用MicroPython, 怎么做SPI从机啊

楼主:
大佬们,是不是不能把ESP做为从机使用啊,没找到相关函数啊

网友A:
在esp32上,目前 spi、i2c不支持从机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esp32上,目前 spi、i2c不支持从机模式。

这就太难受了,我现在连从机SPI全正常,就是死活也读不到从机回的数据,用示波器测了,从机确实回数了,但用readinto就是读不到,本来想用2片ESP测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太难受了,我现在连从机SPI全正常,就是死活也读不到从机回的数据,用示波器测了,从机确实回数了, ...

esp32上还未实现从机功能,但stm32可以使用从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