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短路后CE电压为什么没有恢复到母线电压一半?

楼主:
针对一些功率器件如IGBT的短路试验,短路以后CE电压为什么没有恢复到母线电压一半?

这是半导体生厂商上自己的短路测试波形,使用的峰值模式,波形看起来很干净,没有多余的杂波,短路后CE电压恢复到母线电压一半;

这是我自己测量的波形,用的标准模式,黄色是驱动电压,绿色是CE电压,红色是电流,可以看出有的时侯CE电压在短路以后也没有恢复到母线电压一半,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半导体生厂商上自己的短路测试波形,是有测试条件的

你确定和厂商的测试条件是一样,测试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比如这个测试

网友A:
类似,动力电池包的短路保护测试。
但测 IGBT的短路保护,因为有结电容,这些电容在短路期间会存储电荷,当短路解除时,这些存储的电荷会影响CE电压的恢复过程,可能导致电压无法迅速回到母线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生厂商上自己的短路测试波形,是有测试条件的 你确定和厂商的测试条件是一样,测试方法是一样的

确定是一样的,用作全桥逆变电路,输出短路在开通时的短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动力电池包的短路保护测试。 但测 IGBT的短路保护,因为有结电容,这些电容在短路期间会存储电荷, ...

不是你这个一个开关管,是上下桥的,1200V的管子,但是这个恢复的时间太长了吧,好像感觉有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