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测评】四、修改广播名 与 新增自定义服务

楼主:
一 熟悉例程
BLE_p2pServer直接编译烧录后,确认广播名 、服务、特征等。

广播内容,按照SIG规范填写厂商码,可以直接识别出是ST的蓝牙IC

广播原始数据

自定义服务 与 特征

二 修改广播名

查阅代码后发现,广播数据由下图传入协议栈

直接修改广播数组即可修改广播名

实验结果如下,成功修改广播名

三 添加自定义服务

新增第二个服务

使用短UUID,并新建2个特征

服务1 的配置
服务1用于接收数据,所以配置 WRITE(写) 、WRITE NO RESP(写不回复)2个特征用于接收手机下发的数据

服务2 的配置
服务2用于上报数据,所以配置NOTIFY (弹出)特征

实验
烧录后上电查看LOG提示初始化新增的服务失败,经过一同艰难的查阅之后终于解决,方法如下:

修改服务的上限值,来添加新的服务
原本的服务1使用6个
新增的服务2也是使用6个
所以将服务属性修改为12个

四 实验结果
Log显示添加成功!

手机APP确认广播名修改(右上角)、添加新自定义服务(红框)成功!!

网友:
广播内容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产品设计是否需要连接获取一般就根据这个识别

网友A:
广播名可以动态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播名可以动态修改吗?

没研究噢,但是肯定可以做的。修改广播任何一家的蓝牙芯片都能做吧,大不了关了再开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太棒了

网友:
学习了:

如果定义多个特征值报0x87错,虽然头文件定义是内寸不足

#define BLE_STATUS_OUT_OF_MEMORY            ((tBleStatus)(0x87))

但是调整CFG_BLE_NUM_GATT_ATTRIBUTES可以解决

CFG_BLE_NUM_GATT_ATTRIBUTES
CFG_BLE_NUM_GATT_ATTRIBUTES must be ≥ 2.
Parameter Description:
Maximum number of Attributes that can be stored in the GATT database
When a GATT characteristic is added to the database a minimum of 2 attribute records are needed: one for the characteristic declaration and one for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n top of this, additional records may be need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properties, in particular:
- If the characteristic has the notify or indicate property set, then one additional attribute record is needed.
- If the characteristic has the broadcast property set, then one additional attribute record is needed.
- If the characteristic has the extended property set, then one additional attribute record is needed.
In summary, one characteristic may need from 2 to 5 attribute records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