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源的开发板

楼主:
个人设计打样的带电源的开发板,闲置在家有需要的私聊,开发板,自带电源不当开发板用的话可做灯控,温控,带有数码管做显示,

安装焊接好元气件

安装焊接好元气件

安装焊接好元器件

安装焊接好元器件

安装焊接好元器件

安装焊接好元器件

安装焊接元器件

安装焊接元器件

没焊接元器件

没焊接元器件

网友A:
给开发板供电的,也应该有输出参数吧,

好像有部分接线端子没装

网友B:
感觉看着不是特别好,可以分享一下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开发板供电的,也应该有输出参数吧, 好像有部分接线端子没装

供电部分的就一反激电源,输出电压自己设定参数需要多少V电压咯,接线端,当开发板用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看着不是特别好,可以分享一下设计思路

可以用就行不需要特别好了

网友:
这个 板子能实现功能应该就行了,产品应用角度可以再优化一下

网友:
电源没必要集成在一起,一般都有可调电源,重复累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