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5.使用GuiGuider 配置LVGL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GuiGuider做复杂的界面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iGuider做复杂的界面可以吗?

可以, guiguider 的示例里有比较复杂的姐买你像数字仪表的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guiguider 的示例里有比较复杂的姐买你像数字仪表的demo

那可以尝试用这个软件设计LV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