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10.LVGL界面设计

楼主:
      本篇讲述使用GUI-Guider工具设计LVGL界面。

一.GUI-Guider工具使用

1.创建工程

图1:工具创建界面工程

2.设计界面

      这里使用工具自带的插件。首先加上文本标题,设置字体及大小。下面添加了六个组件,有按键、选择开关、下拉框,滑动选择条,滚动条等。这里可以配色及形状等选择,设计好后界面如下。

图2:界面设计与模拟仿真

3.模拟仿真。点击上图红框所示,软件会运行弹出界面,可以模拟操作看效果这些,根据需要可以调整。运行后会生成界面代码。

二.代码准备

1.选取生成代码取如下红框内如下图,

图3:选取代码移植

2.迁移到工程目录下如图

图4:工程添加

三.测试

      编译烧录后,界面如下,触摸组件有相应效果,LVGL 界面设计达到预期。

图5:界面实际效果

LVGL_Display

界面代码

博主你好,我在移植时遇到了困难,可否详细说说移植的步骤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保持热爱

网友A:
博主你好,我在移植时遇到了困难,可否详细说说移植的步骤

参考这一篇,里面算讲的比较详细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2138-1-1.html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主你好,我在移植时遇到了困难,可否详细说说移植的步骤

参考这一篇,里面算讲的比较详细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2138-1-1.html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