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先说说红色、绿色、蓝色波形各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类似电路在一些外部信号检测电路中会看到。当输入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稳压值时,稳压管阳极电压 = 输入电压-稳压管击穿值

网友:
为了降低V_OUT输出的最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