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这样子接啊

楼主:
如图上面这个三极管这样子接会工作?有人说是雪崩击穿,但是下面这张图也有人说是雪崩击穿,他们的原理到底是怎样的,完全有点懵啊,难道雪崩会有几种雪崩吗?请大神们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图中三极管的B极悬空?BE极级接在一起可以用作二极管

网友:
下面这个图,输入方波,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应该是方波

网友:
第一种用法,理论上可行,相当于把三极管当作稳压管用,但是要控制好电流,否则烧管子;一般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
感觉可以啊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给你展示的硬件平台,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第一种用法,理论上可行,相当于把三极管当作稳压管用,但是要控制好电流,否则烧管子;一般不建议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