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使用UC2844搭建的20W输出功率的反激式开关电源,调试中有个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

  刚开始上电时空载和重在工况调试了都可以正常运行,但多次测试后,重新上电就打嗝保护了感觉。测试了预充电容两端电压,蓝色的波形,绿色波形是24V输出电压。这是预充电路一直在重启吗?硬件电路仔细排查了没有短路问题。

  一脸懵逼,预充电容更换为小一些容值的也没用,一直打嗝。

网友A:
这是预充电路一直在重启吗?是的吗,大于16V启动,小于10V关闭,你查查外围电路,定能解决

网友B:
【这是预充电路一直在重启吗?】

很像是连续重启。

检查D5、R95以及变压器7脚8脚之间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预充电路一直在重启吗?是的吗,大于16V启动,小于10V关闭,你查查外围电路,定能解决

是的,外围电路就是预充电路那一块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预充电路一直在重启吗?】 很像是连续重启。 检查D5、R95以及变压器7脚8脚之间绕组。

单纯硬件上检查了,阻值也对,也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硬件上检查了,阻值也对,也没短路

【单纯硬件上检查了,阻值也对,也没短路】

你的示波器那么多通道,拿两个通道接在D5两端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