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我这MicroPython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
要做的是用ESP32S3作为主机与一个安全芯片进行SPI通信,目前的问题是:数据成功发出,安全芯片也成功返回数据,但其返回的0x55我ESP没有收到

芯片资料给出的通信流程如下图

我的代码如下,测试用代码,大佬们帮看看有什么问题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from time import sleep_us

class myESAM():
    def __init__(self):
        self.sck = Pin(11, Pin.PULL_UP)
        self.mosi = Pin(13, Pin.PULL_UP)
        self.miso = Pin(12)
        self.spi = SPI(1, sck=self.sck, mosi=self.mosi, miso=self.miso, baudrate=5000000,  polarity=1, phase=1)
        self.nss = Pin(10, Pin.OUT, Pin.PULL_UP)

    def start(self):
        _thread.start_new_thread(self.read,())
        self.nss.value(0)
        sleep_us(100)
        buf = [0x55, 0x80, 0x36, 0x00, 0xff, 0x00, 0x00]
        self.spi.write(buf)
        sleep_us(5)
        self.nss.value(1)
        sleep_us(10)
        self.nss.value(0)
        sleep_us(100)
		while True:
            inBuf = bytearray(1)
            self.spi.readinto(inBuf)
            if inBuf != b'\x55':
                sleep_us(20)
                continue
            print(inBuf)
            inBuf = bytearray(20)
            self.spi.readinto(inBuf)
            print(inBuf)
            sleep_us(5)
            self.nss.value(1)
            sleep_us(10)
            break

m = myESAM()
m.start()

网友:
安全芯片 SPI 工作方式采用 MODE 3,时钟极性(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下降沿转换数据,上升沿采样数据。

支持频率为5Mhz-20Mhz

网友:
大召唤术 @dcexpert

看看是我的写法有问题吗,第一次用ESP的SPI,搞不懂啊

网友A:
片选需要在通信过程中拉高一次?

网友B:
不清楚你芯片的时序要求,可以试试 spi.write_readinto(txdata, rxdata) 函数,写入同时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芯片的时序要求,可以试试 spi.write_readinto(txdata, rxdata) 函数,写入同时读取。

忘了加时序图,现补上,发送是同时读取也试过,读回来的全是0

紫色为 MOSI、黄色为 SSN、绿色为 CLK、红色为 MIS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片选需要在通信过程中拉高一次?

这个芯片特殊,比较奇怪,不过按他的要求步骤走,他确实返回数据了,可我没接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特殊,比较奇怪,不过按他的要求步骤走,他确实返回数据了,可我没接到

是通过抓波形确认它确实返回数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抓波形确认它确实返回数据吗?

是的,但是我这只有单通道的示波器,所以目前时序还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是我这只有单通道的示波器,所以目前时序还搞不清楚

可以搞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几十块,抓时许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几十块,抓时许还是很有用的。

已经提了,公司买东西时间比较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忘了加时序图,现补上,发送是同时读取也试过,读回来的全是0 紫色为 MOSI、黄色为 SSN、绿色为 CLK、 ...

如果有波形而读取不到数据,可以多检查IO设置、波特率、spi相位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提了,公司买东西时间比较长。。。。。

那盲猜不好猜问题,micropython可以调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波形而读取不到数据,可以多检查IO设置、波特率、spi相位等参数。

下午去隔壁楼借了个示波器,搞明白了,我用的是SPI1,就是HSPI,而管脚是自定义的,只有第一次运行时,完全正常,其后只要不改SPI初始化的代码,不管是怎样都不能再收到数据,掉电重启也不行

我改用SPI2后,就完全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BUG,而且用SPI1时,设置的频率与实际频率也不符,我设置的5MHz,示波器看只有4MHz,后来我设成10MHz,示波器只有9MHz

感谢 @dcexpert   @wangerxi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去隔壁楼借了个示波器,搞明白了,我用的是SPI1,就是HSPI,而管脚是自定义的,只有第一次运行时,完 ...

看来是固件的bug

网友A:
【设置的频率与实际频率也不符,我设置的5MHz,示波器看只有4MHz】有没可能是SPI1用的时钟源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频率与实际频率也不符,我设置的5MHz,示波器看只有4MHz】有没可能是SPI1用的时钟源不同?

但是我SPI2又正常,我是ESP32S3-WROOM-1U,这里有好几个时钟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SPI2又正常,我是ESP32S3-WROOM-1U,这里有好几个时钟源吗

ESP32好像时钟源基本不用配置,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