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应用问题

楼主:
如下图

在一个原理图的连接器上左侧用网络命名板子的继电器阵列关系,右侧用网络命名信号功能。更新到PCB后,对应引脚的网络名有显示2H_FIVE_R_K3、I+,V-,2H_FIVE_L_K4.
采用的是AD9,就想知道,原理图不变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让PCB的网络显示为V+,V-,I+,I-?
各位国庆快乐,感谢解答。

网友A:
原理图中连接器的同一个引脚定义了两种net ?这种原理图导入PCB的话肯定只有一种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连接器的同一个引脚定义了两种net ?这种原理图导入PCB的话肯定只有一种net

是只有一种net,要么显示左边的,要么显示右边的,又没有办法选定,或者在PCB中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一种net,要么显示左边的,要么显示右边的,又没有办法选定,或者在PCB中选

原理图导入到PCB,那NET就会跟着原理图一样。最方便是在原理图中把左边的net删除,只留右边的N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一种net,要么显示左边的,要么显示右边的,又没有办法选定,或者在PCB中选

如果左边的NET还想保留,方便原理图阅读。可以把左边的NET用text属性备注,这样就只会保留右边的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左边的NET还想保留,方便原理图阅读。可以把左边的NET用text属性备注,这样就只会保留右边的NET

也只能这个样子了,查了好多,都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只能这个样子了,查了好多,都没搞清楚。

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原理图导入PCB时,修改net。但是下次再次原理图导入PCB时还得修改

网友:
确实PCB的多了,在电气规则检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