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DK很卡

楼主:
我装的keil4,打开STM32工程,

编译,点击关闭文件等操作,都很卡。

不知道怎么回事?破解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keil 5正常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防病毒软件的,还有你的硬件

网友A:
重启 或者你电脑不行了,老旧硬件 需要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 或者你电脑不行了,老旧硬件 需要买新的

新电脑。不过现在好点了

网友:
看使用的时候CPU占用率多少吧,如果不高应该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一般卡顿多由于硬盘导致的。

但您这个是新电脑,还是考虑一下兼容性吧!

还是建议安装keil 5

网友: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或者发个视频 ,截图什么的。

网友B:
因为你讲得很笼统,能否把图片放出来

我们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讲得很笼统,能否把图片放出来 我们一起帮你看看。

现在已经好啦

网友:
重新安装一遍,把杀毒软件关闭,实在不行就装KEIL5试一试或者重装系统吧   另外把之前编译默保存的文件删除再试一试

网友:
有些库有更新,刚打开时很长时间都在尝试连接升级,导致很卡,常用就好点

网友:
搞了快STM32开发板,准备学习哈,就要用Keil,进来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