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滤波器设计怎么做

楼主:
语音滤波器设计

设计要求:

1. 低通滤波器,上限截止频率3KHz-3.4KHz可调;

2. 高通滤波器,下限截止频率300Hz-500Hz可调;

3. 带通滤波器,频带范围:300Hz-3.4KHz。

参考元器件:LM324、LM741,电容、可调电阻等

求助,这种设计怎么做,后面还要自己订元器件做实物出来

网友:
希望相关的技术知识,能有技术前辈提供线索,供我辈学习

网友A:
这个设计要求不够明确。

1、这是要设计3个滤波器还是要设计成一个滤波器?

2、滤波器的设计参数不完整。滤波器设计仅仅给出一个通带截止频率是不够的,至少还要有阻带的衰减程度要求,最好还要明确通带的增益以及增益的平坦度等。

从给出的参考元件可知,这是要设计有源滤波器。笔者在本论坛曾经发表过几个有源滤波器设计的帖子,可供参考。

网友:
gmchen老师有源滤波器第一篇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网友:
gmchen老师有源滤波器第二篇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

网友:
gmchen老师有源滤波器第三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网友:
gmchen老师有源滤波器第四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篇

网友:
gmchen老师有源滤波器第六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延迟特性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要求不够明确。 1、这是要设计3个滤波器还是要设计成一个滤波器? 2、滤波器的设计参数不完 ...

老师给的设计要求就是这样的,上学期相关课程没学太明白,现在做起来一头雾水,查了一下资料是不是要把低通和高通串联起来形成带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给的设计要求就是这样的,上学期相关课程没学太明白,现在做起来一头雾水,查了一下资料是不是要把低 ...

如果给出的要求仅仅是这几点,那么:

1、可能是要做一个低通、一个高通,然后连起来成为一个带通。

2、没有给出通带外的衰减度指标以及通带内的增益平坦度指标,说明老师出的这个题目很不严谨。因为要精确描述一个滤波器的频响曲线,除了3dB截止频率外,还必须有通带外的衰减指标与通带内的平坦度指标。如果不讲那些指标,那么最简单的做法甚至可以不要运放,电阻加电容也可以做出符合上述截止频率的滤波器,只不过那个滤波器的频响曲线很差而已。

建议:

1、问一下你的老师,究竟有没有带外衰减指标?有没有通带内增益波动量的要求?

2、不问了,直接按照2阶来做(一个运放做一个2阶低通滤波器、另一个运放做一个2阶高通滤波器。将2阶低通滤波器与2阶高通滤波器串联就可以构成本题目需要的2阶带通滤波器。由于没有提到带内波动指标,上述滤波器全部设计成巴特沃斯型滤波器,此时有平坦的通带增益)。估计老师也就是要你们做一个2阶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出的要求仅仅是这几点,那么: 1、可能是要做一个低通、一个高通,然后连起来成为一个带通。 ...

   可以帮我看看这样对不对,我跟着b站上面一个老师做的,如果要做成可调节的,该把哪里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啊

网友:
Scara 发表于 2024-10-11 20:49    可以帮我看看这样对不对,我跟着b站上面一个老师做的,如果要做成可调节的,该把哪里的电 ...

可能有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用单电源?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用正负电源供电有更简单的电路:C2、R3与R4均可以不用,R6与R7可以合并为一个电阻。

网友A:
二、C1、C3、C4与C5的单位不是F,应该是pF。例如103应该是10000pF

网友:
三、改变频率,应该同步改变R1、R2(改变低通截止频率);同步改变R5、R6||R7(改变高通截止频率)。

如果用双联电位器,可以有较好的效果,否则两个电阻很难做到同步改变。当然不同步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同步的结果是滤波器的频率特性会变得不平坦。

另一点,若用双联电位器,则高通滤波器的R6、R7就必须是一个电阻,也就是必须采用双电源供电(或者改变电路结构),另外,双联电位器常见的是等阻的,所以必须将电路设计成等阻形式,而不是等容形式

网友:
最后说明一下,我没有核算这个电路的阻容参数是否准确,楼主必须仔细核算。

还有一点,运放必须在其电源引脚处安排电源退耦电容,否则很难预料其实际工作结果。

网友:
@gmchen

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用单电源?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用正负电源供电有更简单的电路:C2、R3 ...

因为我不太会做,我是在b站上面找了个视频跟着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C1、C3、C4与C5的单位不是F,应该是pF。例如103应该是10000pF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