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③导入官方工程文件编译正常调试报错【已解决】

楼主:
如题:

导入官方工程GPIO_IOToggle。一路默认下去。

编译是正常的。

但点击Debug,就报错了

调试器的设置都是默认的。

那这个报错怎么解决呢,请教各位。

Break at address "0x8000844"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自己新建一个全新的工程就一切正常)

这是新建工程:Flash启动

这是官方例程GPIO_IOToggle,看起来是从外部SPI启动?那怎么样才能消除错误呢?

又经过一晚上的折腾,终于搞定了。

其实主要还是没有钻研现有资料。

在官方例程GPIO_IOToggle的Doc文件夹中,有README.md文件,对本项目做了详细说明,以及如何使用本项目。

## GPIO_IOToggle Example Description

How to configure and use GPIOs through the HAL API.

PO.01, PO.05, PM.02 and PM.03 IOs (configured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ggle in a forever loop.

On STM32H7S78-DK board these IOs are connected to LD1, LD2, LD3 and LD4.

(本例程从外部Flash存储器运行,他从第一个Boot状态启动,然后由Boot转交)

This example runs from the external Flash memory. It is launched from a first boot stage and inherits from this boot project

configuration (caches, MPU regions [regions 0, 1 and 2 here], system clock at 600 MHz and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at the highest speed).

Note that the boot part is automatically downloaded from the IDE environment via the board project Templates/Template_XIP/Binary/Boot_XIP.hex file.

这里要用到的文件来自  en.stm32cubeh7rs-v1-1-0.zip

运行结果:

其实我们的坛友 不爱胡萝卜的仓鼠 已经实操过了,大家可以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4067-1-1.html

STM32H7S7L8这个芯片内部Flash设计的比较小,只有64K,它的主要程序一般情况需要存放在外部Flash,它提供了高速的XSPI接口以方便从外部Flash加载程序,同时支持在下载和加载程序的过程中对存放在外部Flash代码进行加密解密。
通过高速的XSPI接口 连接外部的Flash,可以使设计的程序扩展空间非常大,不再需要顾虑片内Flash的容量不足;
然后在CubeMX中 也对该系列芯片进行了深度支持,
在CubeMX中, 创建该系列芯片时,与常规的芯片环境相比,增加了许多新的选项.

第1项Boot 就是片内Flash的工程代码;
第2项Appli 就是片外Flash的工程代码;

XIP技术
XIP,executed in place,本地执行。操作系统采用这种系统,可以不用将内核或执行代码拷贝到内存,而直接在代码的存储空间直接运行。采用这样的技术既可以节省可用内存又可以减少加载的时间。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flash内执行是指nor flash 不需要初始化,可以直接在flash内执行代码。但往往只执行部分代码,比如初始化RAM.比如在arm处理器中,Nor flash就存放了引导系统启动的Bootloader,不过大小比较小。

下图是STM32H7S7L8的几种启动模式。(常用的就是第2种)

网友A:
不想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例程和当前IDE版本有兼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是编译器的问题

编译是成功的,就是下载异常。

自己新建工程不用例程,编译下载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例程和当前IDE版本有兼容问题吧

但从提示信息来看,像是内存问题。

网友D:
例程有两个工程,需要先下载boot工程,再下载app工程就行了。没有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例程有两个工程,需要先下载boot工程,再下载app工程就行了。没有这么麻烦!

没有boot工程呢,仅有Appl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从提示信息来看,像是内存问题。

所以还是boot的问题导致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boot的问题导致的咯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