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超声波感测矩阵:驱动和测量电路

楼主:
第一阶段:

完成超声波测距功能,尽量高效率高性能低成本,是本项目的一大挑战。

超声波传感器采用防水的收发一体化传感器,因为是容性负载,对电流要求不高,但是驱动电压直接影响了超声波强度,专用的驱动甚至可以达到100V以上。

但考虑到效率和成本,本项目设计思路是发射强度不大,主要试验算法来提高接收性能。

发射部分一开始就要简化设计,构思了三种驱动方案。

1,从boost升压电路得到灵感,利用电感的升压作用,行成脉冲以驱动超声波传感器。

2,采用闪光灯用的微型变压器,大概升压10~15倍。

3,采用电机驱动芯片mx6208,引入较高的一个单独驱动电压。

并行测试,择优选用。

接收部分,主要是用gs8721运放构建交流放大器,然后输入esp32c6,ADC采样存于ram。

后期的测试重点在于算法~

(不过这次选择的主控并不合适,当初只考虑到有比较充足的RAM,可以做缓存然后处理,未料esp32c6的adc性能不佳,速度只有100k,精度也是比较差,估计会影响效果。)

网友A:
看来esp32c6的adc性能确实不佳,速度才有100k,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esp32c6的adc性能确实不佳,速度才有100k,确实

这精度指标也够差的,一般mcu的INL在4LSB内,esp32c6这个简直是垫底的存在了,连10位AD都不如~

网友:
如果是采用防水的收发一体化传感器,一个超声产生电路和接收电路,再加单片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