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触发电机停止,再发指令让他反转离开限位,电机没有任何反应,请问为啥?

楼主:
tmc5240驱动控制电机,限位我直接接在他引脚内部,它会自动停止相关电机的动作,整个功能就是串口助手发送指令,让电机正反转,碰到限位,电机停止,这个点相当于起始点,,然后我发送01指令,电机反转,到目标位置;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发送正转指令碰到了左限位,电机停止,然后我发送反转指令,让电机离开限位,电机不动,若我手动的吧阻碍限位的东西移开,电机就能转了,我以为这个可能是被锁住的原因,我写了一个清除函数,但是也不行,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是第一次上手电机部分

网友:
【若我手动的吧阻碍限位的东西移开,电机就能转了】电机正转还是反转了?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限位出发后是怎么处理的,根据你说的现象,似乎限位就是直接控制着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