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30嵌入式AI开发板测评】+基本功能体验及应用篇

楼主:
尽管K230开发板是面向AI视觉等服务的,但它同时也是学习和掌握基本功能的开发工具。

就K230芯片而言,其内部的配置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片内构成

除了常规的GPIO外,主要涉及ADC、PWM、TIME、RTC、UART、I2C及SPI等。

这里主要对ADC、PWM及UART加测试和体验,其它的部分另做处理。

1. PWM

相对于其它的开发板,在K230开发板上使用PWM功能要方便许多。在导入PWM模块的情况下,通过对输出引脚的指定及工作参数的设定即可使其工作。

由图1可以获知,K230共提供了6个PWM,但在开发板上仅提供了PWM0~PWM3这4个通道。

为了直观的感受到测试效果,可在PWM0引脚连接无源蜂鸣器,从而在不同的输出频率下,听到不同的音调,具体的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线路连接

测试的程序如图3所示,在运行后即可听到不断变化的音调声。

图3 测试程序

此外,若将蜂鸣器更换为小的风扇模块,则可得到图4所示的效果。但用于观察调速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图4 测试效果

2. UART

UART串口是一种常用的通信接口,有利于进行指令收发和数据传输。K230内部共提供了5个UART,其中UART0被小核终端占用,UART3被大核终端占用,剩余UART1,UART2,UART4。

而在开发板上仅引出了UART1和UART2共2个UART供用户使用。

2个串口的引脚作用如下:

串口1;TX1(GPIO3)、RX1(GPIO4)

串口2;TX2(GPIO11)、RX2(GPIO12)

串口的使用较为简单,在导入UART模块的情况下,通过对引脚功能的配置及通讯参数的设定即可进行使用。

为了便于测试,可利用UART2接口来连接外部的UART转TTL模块来进行,具体的连接如图5所示。

图5 模块连接

此外,为进行测试还要为通讯模块在电脑上安装相应的驱动,见图6所示。

图6 安装驱动

测试的程序如图7所示,在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的情况下,运行程序即可见到图8所示的测试结果,证明测试通过。

图7 测试程序

图8 测试结果

在串行通讯过程中,发送字节数据是很常用的,实现字节数据发送的程序如图9所示。

图9 测试程序

经测试,其输出结果如图10所示,说明发送成功且有效。

图10 测试结果

3.ADC

开发板除了提供GPIO接口外,还提供了ADC接口,它可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其分辨精度为12位。

ADC共有4个通道,其中通道0、1的实际量程为0-3.6V,通道2、3的量程为0-1.8V。

各通道所占用的引脚为:

ADC0----排针32引脚,量程0-3.6V。

ADC1----排针36引脚,量程0-3.6V。

ADC2----排针38引脚,量程0-1.8V。

ADC3----排针40引脚,量程0-1.8V。

在导入ADC模块的情况下,通过指定采集通道即可读取其检测值。

采集通道0的程序如图11所示,在打开串口终端窗口的情况下,即可见到运行结果。

图11 测试程序

当通道0分别接3.3V或GND时,其检测结果如图13所示。

图12 测试连接

图13 测试结果

在外接NTC热敏电阻模块的情况下,可进行温度的检测,其电路如图14所示。

图14测温电路

NTC测温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如图15所示,在图16所示的程序配合下,即可得到相应的检测结果。

图15 模块连接

图16 温度检测程序及结果

网友A:
接下来就是AI算力的大比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就是AI算力的大比拼了

积极准备中。。。

网友B:
正在学单片机开发,正愁资料手头上少,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单片机开发,正愁资料手头上少,学习了,谢谢。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