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 AM3358, AM3357, AM3356, AM3354, AM3352, AM3351,AM335x Sitara™ 处理器...

楼主:
1 器件概述

1.1

1 特性

• 高达 1GHz Sitara™ ARM® Cortex®-A8 32 位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RISC) 处理器

– NEON™单指令流多数据流 (SIMD) 协处理器

– 32KB L1 指令和 32KB 带有单位检错(奇偶校验)的数据缓存

– 带有错误校正码 (ECC) 的 256KB L2 缓存– 176KB 片载启动 ROM

– 64KB 专用 RAM

– 仿真和调试 - JTAG

– 中断控制器(最多可控制 128 个中断请求)

• 片上存储器(共享 L3 RAM)– 64KB 通用片上存储器控制器 (OCMC)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 可访问所有主机– 支持保持以实现快速唤醒

• 外部存储器接口 (EMIF)– mDDR(LPDDR)、DDR2、DDR3、DDR3L 控制器:

– mDDR:200MHz 时钟(400MHz 数据速率)

– DDR2:266MHz 时钟(532MHz 数据速率)

– DDR3:400MHz 时钟(800MHz 数据速率)

– DDR3L:400MHz 时钟(800MHz 数据速率

– 16 位数据总线

– 1GB 全部可寻址空间

– 支持一个 x16 或两个 x8 存储器件配置

– 通用存储器控制器 (GPMC)

– 灵活的 8 位和 16 位异步存储器接口,具有多达七个片选(NAND、NOR、复用 NOR 和SRAM)

– 使用 BCH 代码,支持 4 位、8 位或 16 位ECC

– 使用海明码来支持 1 位 ECC

– 错误定位器模块 (ELM)

– 与 GPMC 一起使用时,可通过 BCH 算法确定所生成的伴随多项式中数据错误的地址

– 根据 BCH 算法,支持 4 位、8 位和 16 位每512 字节块错误定位

• 可编程实时单元子系统和工业通信子系统 (PRUICSS)

– 支持的协议如 EtherCAT®、PROFIBUS、PROFINET、EtherNet/IP™ 等

– 2个可编程实时单元(PRU)

– 32位可运行在200MHz的负载/存储RISC处理器

– 8KB 带有单位检错(奇偶校验)的指令 RAM

– 8KB 带有单位检错(奇偶校验)的数据 RAM

– 具有 64 位累加器的单周期 32 位乘法器

– 增强型 GPIO 模块为外部信号提供移入/移出支持以及并行锁断

– 12KB 带有单位检错(奇偶校验)的共享 RAM

– 三个 120 字节寄存器组,可被每个 PRU 访问

– 用于处理系统输入事件的中断控制器 (INTC)

– 用于将内部和外部主机连接到 PRU

-ICSS 内部资源的本地互连总线

– PRU-ICSS 内的外设:

– 一个带有流控制引脚的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端口,支持高达 12Mbps 的数据速率

– 一个增强型捕捉 (eCAP) 模块

– 2 个支持工业用以太网的 MII 以太网端口,例如EtherCAT

– 1 个 MDIO 端口

• 电源、复位和时钟管理 (PRCM) 模块

– 控制待机模式和深度休眠模式的进入和退出

– 负责休眠排序、电源域关闭排序、唤醒排序和电源域打开排序

– 时钟

– 集成了 15MHz 至 35MHz 的高频振荡器,用于为各种系统和外设时钟生成参考时钟

– 支持子系统和外设的单独时钟使能和禁用控制,帮助降低功耗

– 五个用于生成系统时钟的 ADPLL(MPU 子系统、DDR 接口、USB 和外设 [MMC 和 SD、UART、SPI、I2C]、L3、L4、以太网、GFX[SGX530]、LCD 像素时钟)

– 电源

– 两个不可切换的电源域(实时时钟 [RTC] 和唤醒逻辑 [WAKEUP])

– 三个可切换的电源域(MPU 子系统 [MPU]、SGX530 [GFX]、外设和基础设施 [PER])

– 执行 SmartReflex™ 2B 类,基于芯片温度、过程变化和性能实现内核电压调节(自适应电压调节 [AVS])

– 动态电压频率缩放 (DVFS)

• 实时时钟 (RTC)

– 实时日期(年、月、日和星期几)和时间(小时、分钟和秒)信息

– 内部 32.768kHz 振荡器,RTC 逻辑和 1.1V 内部低压降稳压器 (LDO)

– 独立的加电复位 (RTC_PWRONRSTn) 输入

– 用于外部唤醒事件的专用输入引脚(EXT_WAKEUP)

– 可编程警报可用于生成 PRCM 内部中断(用于唤醒)或 Cortex-A8 内部中断(用于事件通知)

– 可编程警报可与外部输出 (PMIC_POWER_EN)

一起用来使能电源管理 IC,从而恢复非 RTC 电源域• 外设– 最多两个带集成 PHY 的 USB 2.0 高速 DRD(双角色器件)端口

– 多达两个工业千兆位以太网 MAC(10、100 和1000Mbps)

– 集成开关

– 每个 MAC 都支持 MII、RMII、RGMII 和MDIO 接口

– 以太网 MAC 和交换机可独立于其它功能运行

– IEEE 1588v2 精密时间协议 (PTP)

– 多达 2 个控制器局域网 (CAN) 端口

– 支持 CAN 版本 2 部分 A 和 B

– 多达两个多通道音频串行端口 (McASP)

– 高达 50MHz 的发送和接收时钟

– 每个具有独立 TX 和 RX 时钟的 McASP 端口对应多达四个串行数据引脚

– 支持时分多路复用 (TDM)、内部 IC 声音 (I2S)和类似格式

– 支持数字音频接口传输(SPDIF、IEC60958-1和 AES-3 格式)

– 用于发送和接收的 FIFO 缓冲器(256 字节)

– 最多 6 个 UART

– 所有 UART 支持 IrDA 和 CIR 模式

– 所有 UART 支持 RTS 和 CTS 流量控制

– UART1 支持完整的调制解调器控制

– 多达两个主从 McSPI 串行接口

– 最多 2 个芯片选择– 高达48 MHz

– 多达三个 MMC、SD 和 SDIO 端口

– 1 位、4 位和 8 位 MMC、SD 和 SDIO 模式

– MMCSD0 具有专用于 1.8V 或 3.3V 操作的电源轨

– 高达 48MHz 的数据传输速

– 支持卡检测和写保护

– 符合 MMC4.3、SD 和 SDIO 2.0 规范

– 多达三个 I2C 主从接口

– 标准模式(高达 100kHz)

– 快速模式(高达 400kHz)

– 多达四组通用 I/O (GPIO) 引脚

– 每组包含 32 个 GPIO 引脚(与其他功能引脚复用)

– GPIO 引脚可作为中断输入(每组多达两个中断输入)

– 多达三个外部直接存储器访问 (DMA) 事件输入也可用作中断输入

– 8 个 32 位通用计时器

– DMTIMER1 是用于操作系统 (OS) 节拍的 1ms计时器

– DMTIMER4

–DMTIMER7 为引脚输出

– 一个安全装置计时器– SGX530 3D 图形引擎

– 拼图架构每秒可提供最多 2000 万个多边形

– 通用可扩展着色引擎 (USSE) 是一款包含像素和顶点着色功能的多线程引擎

– 超过 Microsoft VS3.0、PS3.0 和 OGL2.0 的高级着色功能集

– Direct3D Mobile、OGL-ES 1.1 和 2.0 以及OpenMax 的行业标准 API 支持

– 精细的任务切换、负载均衡和电源管理

– 高级几何 DMA 驱动型操作,最大程度地减少CPU 交互

– 可编程高质量图像防锯齿

– 用于统一存储器架构中操作系统运行的完全虚拟化存储器寻址

– LCD 控制器

– 最多 24 位数据输出;每像素 8 位 (RGB)

– 分辨率最高可达 2048 x 2048 (具有最高126MHz 的像素时钟)

– 集成 LCD 接口显示驱动器 (LIDD) 控制器

– 集成光栅控制器

– 集成 DMA 引擎可通过中断或固件计时器从外部帧缓冲器获取数据,无需加重处理器的负担

– 512 字深内部 FIFO– 支持的显示类型:

– 字符显示器

- 使用 LIDD 控制器对这些显示器进行编程

– 无源矩阵 LCD 显示

-使用 LCD 光栅显示控制器来为到无源显示的持续图形刷新提供定时和数据

– 有源矩阵 LCD 显示

-使用外部帧缓冲器空间和内部 DMA 引擎来驱动到控制面板的流数据

– 12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SAR) ADC

– 每秒采集 200K 个样本

– 可从 8:1 模拟开关复用的八个模拟输入中任意选择输入

– 可配置为用作 4 线、5 线或 8 线电阻式触摸屏控制器 (TSC) 接口

– 多达三个 32 位 eCAP 模块

– 可配置为三个捕捉输入或者三个备用 PWM 输出

– 多达三个增强型高分辨率 PWM 模块 (eHRPWM)

– 具有时间和频率控制功能的 16 位专用时基计数器

– 可配置为 6 个单端,6 个双边对称,或者 3个双边不对称输出

– 多达 3 个 32 位增强型正交编码脉冲 (eQEP) 模块

• 器件标识

– 包含电子熔丝组 (FuseFarm),其中一些位厂家可编程

– 生产 ID

– 器件部件号(唯一的 JTAG ID)

– 设备版本(可由主机 ARM 读取)

• 调试接口支持

– 用于 ARM(Cortex-A8 和 PRCM)和 PRUICSS 调试的 JTAG 和 cJTAG

– 支持器件边界扫描

– 支持 IEEE1500

• DMA– 片上增强型 DMA 控制器 (EDMA) 搭载三个第三方传送控制器 (TPTC) 和一个第三方通道控制器(TPCC),支持多达 64 个可编程逻辑通道和 8 个QDMA 通道。

EDMA 用于:

– 向/从片上存储器传送

– 向/从外部存储器(EMIF、GPMC 和从外设)传送

• 处理器间通信 (IPC)

– 集成了基于硬件的 IPC 邮箱,以及用于 CortexA8、PRCM 和 PRU-ICSS 之间进程同步的Spinlock– 生成中断的邮箱寄存器

– 4 个初启程序 (Cortex-A8、PRCM、PRU0、PRU1)

– 自旋锁具有128个软件指定的锁寄存器

• 安全性

– 密码硬件加速器(AES、SHA、RNG)

– 安全引导

• 启动模式

– 通过锁存在 PWRONRSTn 复位输入引脚上升沿的启动配置引脚来选择启动模式

• 封装:

– 298 引脚 S-PBGA-N298 过孔通道封装(后缀 ZCE),0.65mm 焊球间距

– 324 引脚 S-PBGA-N324 封装(后缀 ZCZ),0.80mm 焊球间距
1.2 应用范围

• 游戏外设

• 家庭和工业自动化

• 消费类医疗器械

• 打印机

• 智能收费系统

• 联网贩售机

• 电子秤

• 教育控制台

• 高级玩具

网友:
主营TI品牌芯片 进口物料